老问题-------什么样的PCI转并口卡,可以流畅支持mach3?

楼主(2014-04-05):
用过PCI转并口操作雕刻机的兄弟发表下意见。

刚才搜索了论坛之前的帖子,也没有得出那款可以支持mach3软件用于雕刻机。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PCI转并口肯定可以稳定用于雕刻机。因为阿莫这里的雕刻机专用电脑可以配置第二块并口卡(但是阿莫说这块卡不单独出售)。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时候买的?一般会留扩展口,自己买扩展口转并口的线就行了

网友B:
买过一块根本不给力,还是用的主板上预留的并口,只有插针,间距还是2mm的那种。自己引出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时候买的?一般会留扩展口,自己买扩展口转并口的线就行了 ...

电脑上有并口,问题是要用到6个驱动轴,一个并口不够用的。需要2个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一块根本不给力,还是用的主板上预留的并口,只有插针,间距还是2mm的那种。自己引出来好了 ...

主板上上有现成的并口,需要用到更多的轴

楼主:
关于并口卡,我想阿莫是最有发言权的,看论坛历史帖子,阿莫应该是做过专门实验的。阿莫是否方便告知一下什么样的卡合适些?

网友C:
MSC9865芯片的并口卡论坛有人良好稳定使用!我也有块!是笔记本PCI卡,输出电平3.3V,发脉冲电平会变化!没有上雕刻机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C9865芯片的并口卡论坛有人良好稳定使用!我也有块!是笔记本PCI卡,输出电平3.3V,发脉冲电平会变化!没 ...

谢谢,我去买块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有并口,问题是要用到6个驱动轴,一个并口不够用的。需要2个并口

速度不够?还是什么?

楼主:
现在证明 MSC9805 芯片的并口卡可用,采购的品牌为西霸。价格是 淘宝价格38元+10元运费。本地电脑市场报价55元,砍价一下,52元。

楼主:
碰到相同问题的兄弟可以尝试下,mach3肯定是可用的,需要在资源管理器里看看地址,改一下mach3里面的地址设置。加密狗盒烧录器就不一定了,因为地址比较高,软件不一定支持改地址。

网友(2014-05-23):
维宏或者usbmach100k+,不用并口mach了

网友:
谢谢,我去买块回来看看。

网友:
新买了个MSC9865芯片的并口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