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他励直流电机 是如何驱动斩?

楼主(2014-04-05):
他励直流电机

这种直流电机是如何驱动的?没搞过,求指点,

我想调速,关键是没用过,只玩过2线制的PWM调速,

网友A:
不需要弱磁的话,给个恒定的励磁电流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弱磁的话,给个恒定的励磁电流If,

不太懂,两个都通直流就行了?
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两个都通直流就行了?
还是,,,

应该是,

你是怎么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