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有更好的过孔方法

楼主(2014-04-05):
PCB双面板有那位大神有好的过孔方法? 试了好多种方法好像都不怎么理想

网友:
你是自己做的板?

网友:
看allegro的定位孔通常是蚀刻成+号,以辅助手钻定位。机钻应该不需要,要不然打一排孔做方槽肯定个个都歪的(不过可能也不是这回事,毕竟机钻转速高,3W转的速度不加标记,以10cm/s速度打下去,根本就没有歪的机会,只有进针的偏移)。

网友:
好的东西都是要付出金钱和时间的,所以,付50块钱出去打样吧……

网友:
以前看过有坛友,先对准然后用0402的零欧贴片电阻塞进孔里。

楼主:
哦!我自己在家做,打样时间有点长,全工艺大概要三到四天吧,现在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孔其它的都还可以

楼主:
用0402封装的电阻塞到孔里!!!这个也太有创意了吧,呵呵

网友:
牛逼哇,字数补丁。

网友:
楼主是双面覆铜板打算用热转印+药水腐蚀+钻孔机吗?还是雕刻机?

PS:以前在学校里面用双面覆铜板做过,当时的做法是把过孔稍微做大一点,钻孔之后用铜丝穿过过孔,然后两面都焊上。

网友:
常见的1.6mm双面板用0.835mm钻头打过孔塞0603电阻,0402要用1mm厚的板才行。

网友:
过孔用直插原件剪下的引脚就好,电阻的引脚比较细圆形的,LED的比较粗方形的

楼主:
http://v.ku6.com/show/v1hTTBw4geRcoT2DJ_uZpg...html  我也试过这个LPKF的方法,但不知道PCB机上贴的是什么透明胶,普通的透明胶似乎没什么用,如何把这种导电胶用手工填充的方式补孔的话会产生电阻而且在高频使用手工填充的话出现非常大的影响

我刚才用了0.8的钻头打孔,好像放不下一个0603封装的电阻,用0.9的钻头可能可以放得下吧,我没试只用0.8的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v.ku6.com/show/v1hTTBw4geRcoT2DJ_uZpg...html  我也试过这个LPKF的方法,但不知道PCB机上贴的是什 ...

0603电阻公制尺寸是1608,0.8mm宽的长方形是放不进0.8mm直径的孔的,孔径要比0.8大一点点才行,但0.9太松,0.85是刚好卡住,可以塞完所有孔再一起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自己在家做,打样时间有点长,全工艺大概要三到四天吧,现在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孔其它的都还可以 ...

3到4天不如发JLC了·自己做费时费力,也不环保·

楼主:
一言难尽啊!! 有的时候我要做的东西的形状还是比较特别的,很多棱角,如果发给厂家做故然是方便,但不能保证一次位置就完全正确,而且我做的板要通过多次测试才能完成,因此过孔的问题成为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了,每次都用零件剪下来的脚焊上去,还要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给剪掉,有的时候我打一张板才在三个小时,焊过孔用了不少时间所以很烦人啊,非常痛苦,双面板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但在过孔上还没有碰什么好的方法!
   不过我看到了楼上的好见意用0欧电阻塞过孔这个方法真的不错,还不有修剪,向第一个用这个这么有创意方法的人致敬,呵呵!!

楼主:
两个月前我购买了一套过孔设备,是用黑孔工艺做的,但好像成功率不高!网上也有做黑孔的教程,但个人认为自己DIY的话一般三四千的设备好像不能百分百的做好过孔

网友:
DIY界难题

网友:
用铆钉的那种,用着貌似还不错

网友:
50块钱,还自己做板子,一个板子5百个过孔,难道还自己钻啊,那时间用来干啥不行!

网友:
你可以订一批铜铆钉。 一头是半圆头,另一头是中空的。安装时,同一面全按上,然后用平整的玻璃或者其它板材把PCB压住,两块板一起翻转过来,拿个小锥子(可以用小号起子自己打磨一个)逐个铆钉都压一下……不放心的话还可以两边都用焊锡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