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做过北塔网维的亲没?如何绑定MAC地址,操作?

楼主(2014-04-05):
老是有人乱用IP。。。。。。

楼主:
这里没有网络管理么?

网友A:
北塔网维是何物?
我们公司也有这种现象,特别是私接无线路由器,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塔网维是何物?
我们公司也有这种现象,特别是私接无线路由器,火啊, ...

私接无线路由,可以用固定IP法解决,非注册MAC的IP上线,直接断网,叫他接无线路由。。。。。。

网友B:
如果是网管交换机,可以设置DHCP SNOOPING,只有通过DHCP获得的IP才能连网,同时禁止内网私接无线路由之类的含DHCP SERVER的设备。
如果是非网管交换机就比较头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网管交换机,可以设置DHCP SNOOPING,只有通过DHCP获得的IP才能连网,同时禁止内网私接无线路由之类 ...

现在哪个单位的网络不是网管交换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哪个单位的网络不是网管交换机了?

很多单位的网络交换机,特别是接入交换机都是非网管的。。

网友C:
arp 绑定,自己查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p 绑定,自己查查就行了

如何查?是在客户机上查还是在交换机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