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下 tar.gz 包的疑问

楼主(2014-04-05):
初学linux 很多概念都不是很清晰,关于软件安装更是迷迷糊糊!
本人喜欢将linux下的每个动作都与windows下的进行对比。

比如 在windows下,我们使用的软件有两种
一种是免安装的,有时在网上下个压缩包,解压后只要找到exe文件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另一种是安装的,双击安装exe文件后一般一直的点击下一步,最后打开安装后exe文件可以运行。但安装的exe 依然可以作为存档。

那么请问在linux下, tar.gz 解压之后 就可以运行(还要配置一些环境变量,比如友善之臂提供了arm-linux-gcc 解压后配置一下环境变量就可以用),是不是对应着windows免安装的软件 模式?
那么windows下软件安装模式 对应linux下面是哪种模式?

网友:
tar.gz你就当是个rar

网友A:
exe也可以看成压缩包啊,用7z可以解压的。按照LZ的观点,大部分Linux软件都是免安装的。包管理器下载的deb或者rpm包都是编译好的文件的压缩包,安装这个过程只是把压缩包中的各个文件放到相应的地方里去。比如可执行文件放到/usr/bin里,头文件放到/usr/include里,动态链接库(.so)和静态链接库(.a)放到/usr/lib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e也可以看成压缩包啊,用7z可以解压的。按照LZ的观点,大部分Linux软件都是免安装的。包管理器下载的deb ...

不是每个exe都能7z……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e也可以看成压缩包啊,用7z可以解压的。按照LZ的观点,大部分Linux软件都是免安装的。包管理器下载的deb ...

这就是windows的安装了, 也许windows多写了注册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