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增量式PID的stm32实现,整定过程

楼主(2014-04-06):
感谢大家最近的帮忙,让我顺利做完增量PID功能,虽然PID不是什么牛逼的东西,但是真心希望以后刚刚接触这块的人能尽快进入状态。
也下面我分享一下近期的这些工作吧。欢迎大家批评指点~

首先说说增量式PID的公式,这个关系到MCU算法公式的书写,实际上两个公式的写法是同一个公式变换来得,不同的是系数的差异。
资料上比较多的是:

还有一种是:

感觉第二种的Kp Ki Kd比较清楚,更好理解,下面介绍的就以第二种来吧。(比例、积分、微分三个环节的作用这里就详细展开,百度会有很多)

硬件部分:
控制系统的控制对象是4个空心杯直流电机,电机带光电编码器,可以反馈转速大小的波形。电机驱动模块是普通的L298N模块。
芯片型号,STM32F103ZET6

软件部分:
PWM输出:TIM3,可以直接输出4路不通占空比的PWM波
PWM捕获:STM32除了TIM6 TIM7其余的都有捕获功能,使用TIM1 TIM2 TIM4 TIM5四个定时器捕获四个反馈信号
PID的采样和处理:使用了基本定时器TIM6,溢出时间就是我的采样周期,理论上T越小效果会越好,这里我取20ms,依据控制对象吧,如果控制水温什么的采样周期会是几秒几分钟什么的。

上面的PWM输出和捕获关于定时器的设置都有例程,我这里是这样的:
TIM3输出四路PWM,在引脚 C 的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输出
四路捕获分别是TIM4  TIM1  TIM2  TIM5   ,对应引脚是:  PB7 PE11 PB3 PA1

高级定时器tim1的初始化略不同,它的中断”名称“和通用定时器不同,见代码:
/*功能名称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描述      TIM3产生四路PWM
*/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全映射 GPIOC-> 6,7,8,9                                                                             //用于TIM3的CH2输出的PWM通过该LED显示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1 CH2 CH3 CH4 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默认电机使能端状态:不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这里是72分频,那么时钟频率就是1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4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功能名称TIM4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描述      PWM输入初始化*/

void TIM4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的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4_ICInitStructure;                 //TIM4  PWM配置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Open TIM4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open gpioB clo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 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4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3;   //Filter:过滤

  TIM_PWMIConfig(TIM4, &TIM4_ICInitStructure);     //PWM输入配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2FP2);     //选择有效输入端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Reset);  //配置为主从复位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ENABLE);          //中断配置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duty_TIM4    =   TIM_GetCapture1(TIM4);          //采集占空比
               if  (TIM_GetCapture2(TIM4)>600)         period_TIM4        =        TIM_GetCapture2(TIM4);//简单的处理
                                CollectFlag_TIM4 = 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功能名称TIM1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描述      PWM输入初始化*/

void TIM1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的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1_ICInitStructure;                 //PWM配置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Open TIM1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open gpioE clock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Timer1完全重映射  TIM1_CH2->PE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 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TIM1捕获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1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1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1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3;   //Filter:过滤

  TIM_PWMIConfig(TIM1, &TIM1_ICInitStructure);     //PWM输入配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2FP2);     //选择有效输入端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Reset);  //配置为主从复位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ENABLE);          //中断配置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2, ENABLE); //通道2 捕获中断打开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duty_TIM1    =   TIM_GetCapture1(TIM1);          //采集占空比
                           if  (TIM_GetCapture2(TIM1)>600)         period_TIM1        =        TIM_GetCapture2(TIM1);
                                CollectFlag_TIM1 = 0;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功能名称TIM2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描述      PWM输入初始化*/

void TIM2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的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TIM2  PWM配置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Open TIM2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open gpioB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关闭JTAG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Timer2完全重映射  TIM2_CH2->PB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 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浮空输入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3;   //Filter:过滤

  TIM_PWMIConfig(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PWM输入配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选择有效输入端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配置为主从复位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ENABLE);          //中断配置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duty_TIM2    =   TIM_GetCapture1(TIM2);          //采集占空比
                           if  (TIM_GetCapture2(TIM2)>600)         period_TIM2        =        TIM_GetCapture2(TIM2);
                                CollectFlag_TIM2 = 0;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功能名称TIM5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描述      PWM输入初始化*/

void TIM5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的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TIM4  PWM配置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Open TIM4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open gpioB clo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浮空输入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3;   //Filter:过滤

  TIM_PWMIConfig(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PWM输入配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5, TIM_TS_TI2FP2);     //选择有效输入端
  TIM_SelectSlaveMode(TIM5, TIM_SlaveMode_Reset);  //配置为主从复位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5,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ENABLE);          //中断配置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md(TIM5, ENABLE);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duty_TIM5    =   TIM_GetCapture1(TIM5);          //采集占空比
                        if  (TIM_GetCapture2(TIM5)>600)         period_TIM5        =        TIM_GetCapture2(TIM5);
                                CollectFlag_TIM5 = 0;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PID部分:
准备部分:先定义PID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int setpoint;//设定目标
int sum_error;//误差累计
float proportion ;//比例常数
float integral ;//积分常数
float derivative;//微分常数
int last_error;//e[-1]
int prev_error;//e[-2]
}PIDtypedef;

这里注意一下成员的数据类型,依据实际需要来定的。
在文件中定义几个关键变量:
float  Kp =     0.32  ; //比例常数
float  Ti =                0.09 ; //积分时间常数
float Td =                0.0028 ;  //微分时间常数
#define T                  0.02 //采样周期
#define Ki     Kp*(T/Ti)        // Kp Ki Kd 三个主要参数
#define Kd                Kp*(Td/T)

C语言好像用#define 什么什么对程序不太好,各位帮忙写个优化办法看看呢? 用const?

PID.H里面主要的几个函数:
void PIDperiodinit(u16 arr,u16 psc);        //PID 采样定时器设定
void incPIDinit(void);                //初始化,参数清零清零
int incPIDcalc(PIDtypedef*PIDx,u16 nextpoint);           //PID计算
void PID_setpoint(PIDtypedef*PIDx,u16 setvalue);  //设定 PID预期值
void PID_set(float pp,float ii,float dd);//设定PID  kp ki kd三个参数
void set_speed(float W1,float W2,float W3,float W4);//设定四个电机的目标转速

PID处理过程:
岔开一下:这里我控制的是电机的转速w,实际上电机的反馈波形的频率f、电机转速w、控制信号PWM的占空比a三者是大致线性的正比的关系,这里强调这个的目的是
因为楼主在前期一直搞不懂我控制的转速怎么和TIM4输出的PWM的占空比联系起来,后来想清楚里面的联系之后通过公式把各个系数算出来了。

正题:控制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我设定我需要的车速(对应四个轮子的转速),然后PID就是开始响应了,它先采样电机转速,得到偏差值E,带入PID计算公式,得到调整量也就是最终更改了PWM的占空比,不断调节,直到转速在稳态的一个小范围上下浮动。
上面讲到的“得到调整量”就是增量PID的公式:
int incPIDcalc(PIDtypedef *PIDx,u16 nextpoint)
{
int iError,iincpid;
iError=PIDx->setpoint-nextpoint;  //当前误差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                //e[k]项
-PIDx->integral*PIDx->last_error          //e[k-1]
+PIDx->derivative*PIDx->prev_error;//e[k-2]
*/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PIDx->last_error)
+PIDx->integral*iError
+PIDx->derivative*(iError-2*PIDx->last_error+PIDx->prev_error);

PIDx->prev_error=PIDx->last_error; //存储误差,便于下次计算
PIDx->last_error=iError;
return(iincpid) ;
}

注释掉的是第一种写法,没注释的是第二种以Kp KI kd为系数的写法,实际结果是一样的
处理过程放在了TIM6,溢出周期时间就是是PID里面采样周期(区分于反馈信号的采样,反馈信号采样是1M的频率)
相关代码: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采样时间到,中断处理函数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更新中断
        {
        frequency1=1000000/period_TIM4        ; //通过捕获的波形的周期算出频率
        frequency2=1000000/period_TIM1        ;
        frequency3=1000000/period_TIM2        ;
        frequency4=1000000/period_TIM5        ;
/********PID1处理**********/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计算增量并累加
       pwm1=PID1.sum_error*4.6875  ;   //pwm1 代表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frequency1=0; //清零
     period_TIM4=0;
/********PID2处理**********/
         PID2.sum_error+=(incPIDcalc(&PID2,frequency2));         //计算增量并累加  Y=Y+Y'
         pwm2=PID2.sum_error*4.6875 ;   //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frequency2=0;
        period_TIM1=0;
/********PID3处理**********/
         PID3.sum_error+=(incPIDcalc(&PID3,frequency3));          //常规PID控制
        pwm3=PID3.sum_error*4.6875 ;   //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frequency3=0;
        period_TIM2=0;
/********PID4处理**********/
            PID4.sum_error+=(incPIDcalc(&PID4,frequency4));         //计算增量并累加
         pwm4=PID4.sum_error*4.6875 ;   //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frequency4=0;
        period_TIM5=0;
          }
TIM_SetCompare(pwm1,pwm2,pwm3,pwm4);             //重新设定PWM值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上面几个代码是PID实现的关键部分

整定过程:
办法有不少,这里用的是先KP,再TI,再TD,在微调。其他的办法特别是有个尼古拉斯法我发现不适合我这个控制对象。
先Kp,就是消除积分和微分部分的影响,这里我纠结过到底是让Ti 等于一个很大的值让Ki=Kp*(T/Ti)里面的KI接近零,还是直接定义KI=0,TI=0.
然后发现前者没法找到KP使系统震荡的临界值,第二个办法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即KP大了会产生震荡,小了会让系统稳定下来,当然这个时候是有稳态误差的。
随后把积分部分加进去,KI=Kp*(T/Ti)这个公式用起来,并且不断调节TI 。TI太大系统稳定时间比较长。
然后加上Kd        =Kp*(Td/T),对于系统响应比较滞后的情况效果好像好一些,我这里的电机反映挺快的,所以Td值很小。
最后就是几个参数调节一下,让波形好看一点。这里的波形实际反映的是采集回来的转速值,用STM32的DAC功能输出和转速对应的电压,用示波器采集的。
最后的波形是这样的:

最后欢迎大家拍砖,有批评才会让我更加进步!
最后把PID文件放上来

网友A:
学习一下,虽然说明很详细,但无完整代码,不便于学习和重现实验现象,希望能上传完整工程文件
另外,这种调速方法,有没有经过脉冲负载加载到电机上,看看速度调整的响应时间,还能和你示波器输出的波形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虽然说明很详细,但无完整代码,不便于学习和重现实验现象,希望能上传完整工程文件
另外,这种 ...

示波器显示的是反馈信号的频率f 对应的DAC电压,想不出别的办法来看响应曲线了。也用示波器观看电机过的输入电压值,发现看不出什么东西..

帖子已修改,文件已经给出

楼主:
今天女朋友过来,得在镇江玩一天,大家周末快乐~晚饭再来逛论坛。

网友B:
学习了,pid做好还是用处很大。

网友:
最有价值但还是楼主的理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对于学习PID十分有帮助

网友C:
大哥能提供完整的程序吗?我最近也在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提供完整的程序吗?我最近也在搞啊

完整的程序里面的PID部分只是很少一部分,头文件和源文件已经做成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pid做好还是用处很大。

其实大部分时候用PID就能胜任了,有些高端的理论算法用来谢谢论文还不错。
我后来在PID的基础上上做了模糊控制,可能是参数没有优化好吧,反正动态响应曲线不如之前的常规PID好

网友:
好好研究下。先收藏了。。。

网友C:
大哥能详细分析下这句吗? pwm3=PID3.sum_error*4.6875 ;   //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他的pid输出与pwm是怎么对应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详细分析下这句吗? pwm3=PID3.sum_error*4.6875 ;   //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他的pid输出与pwm是怎 ...

电机反馈信号的频率f 和电机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我如果需要电机转速 w=2pi rad/s的话,我对应的捕获频率是电机在这个转速时光电编码器反馈波形的频率大小。所以我PID计算的其实是以这个频率为标准的调整量,PID的设定值也是频率,增量计算的也是频率,当然你用转速 w 和PWM占空比 a 做PID的计算也是可行的,只要找到 转速=(系数1)*频率=(系数2)*占空比 这个关系里面的系数就行。
我来说说这个4.6875怎么来的吧,这里我把占空比看成“占空量”(占空比:在一串理想的脉冲周期序列中(如方波),正脉冲的持续时间与脉冲总周期的比值。),如果PWM周期是1000份,高电平是300份,那我的占空量就是300,在STM32里面这个占空量是可以直接作为参数设定给定时器的,用的函数就是setcompare(),你自己查一下历程看看。
好,我的电机的最大转速是2rps,也就是一秒2圈,我的编码器这个时候的反馈频率应该是1536(查看编码器的参数),这个时候占空比需要100%,也就是1000的占空量。电机不转呢,反馈频率就是0,占空量就是0。
简单的就是占空量对应0频率,1000占空量对应1536频率。得到 占空量=0.651*频率。
那我程序是4.6875呢?我继续说!
例程里面关于PWM波形输出的TIM3的初始化是:TIM3_PWM_Init(1000-1,72-1);
这样就是72分频,定时器频率变成1M,对应成1 us计算很方便。1000是指PWM波形的周期是1000,这里正好是1000us(注意:这里1000这个参数越大,说明占空比的分辨率越高,但是在定时器频率不变的前提下,pwm周期越大,输出PWM的频率就越小)。但是这样的参数下,PWM的频率只有1K,电机产出明显的噪音,经过调试,电机在10K的频率下控制的效果比较好。也就是说我要凑个10Kpwm输出,但是pwm周期不能太小,咱要保证控制精度啊。
所以通过计算:TIM3_PWM_Init(7200-1,1-1);//定时器72M运行,周期7200份,电机频率正好是10K
好了这里的7200放到之前的计算中,系数就是4.6875了。

小弟的方法都是自己的摸索出来的,在资料里面根本没人说这个细节,相关讨论群里面大家也不说。所以,虽然我实现了PID并且能得到较好的动态响应曲线,但是我能保证这样的办法是否存在漏洞,以分享的方式公布出来,就是希望各位路过的同仁能给予指点。

楼主:
关于定时器的一些设置做在了main函数里面,上面没给出,现在贴出来!
float  Kp =     0.32  ; //比例常数
float  Ti =                0.09 ; //积分常数
float Td =                0.015 ;  //微分常数
#define T                  0.02 //采样周期
//#define Ka         Kp*(1+(T/Ti)+(Td/T)) //另一种公式的三个参数
//#define Kb     (Kp)*(1+(2*Td/T))
//#define Kc                Kp*Td/T

#define Ki     Kp*(T/Ti)        // Kp Ki Kd 三个主要参数
#define Kd                Kp*(Td/T)

u8 start_flag=0;

u16 pwm1=0,pwm2=0,pwm3=0,pwm4=0;  //PWM 波形占空量 占空比=PWMx/7200

u8 flag_lcd=0;//液晶屏幕更新标志
u8 flag_bluetooth =0;//蓝牙验证状态      1:已发出验证信息  0:未发出验证信息
u8 status_bluetooth=0;//蓝牙连接状态位   1:已连接                         0:未连接
int main(void)
{

        u8 len ,t;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配置  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init_LCD_IO() ;                                   //初始化LCD控制引脚 PG4 5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显示
   LED_GPIO_Config();             // led 初始化

   MOTOR_INIT();
           Dac1_Init();                                //DAC初始化
           incPIDinit();                  //PID初始化 置零
fuzzy_init()  ;
    KEY_Init();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TIM3_PWM_Init(7200-1,1-1);           //参数1*参数2/(72e6)=1/f    f:需要的电机频率
        //PWM输出  频率:1KHZ  pwm周期:1000us        参数: 1000-1 72-1        定时器频率 1M  特点;电机频率太低,电机噪音,精度Vmax/1000
        //PWM输出  频率:10KHZ  pwm周期:100us        参数: 100-1 72-1          定时器频率 1M  特点;频率合适,控制精度太低
        //PWM输出  频率:10KHZ  周期:7200        参数: 1000-1 72-1

        TIM4_PWMINPUT_INIT(0xffff,72-1);   //pwm输入初始化以1M的频率捕捉
        TIM1_PWMINPUT_INIT(0xffff,72-1);   //pwm输入初始化以1M的频率捕捉
        TIM2_PWMINPUT_INIT(0xffff,72-1);   //pwm输入初始化以1M的频率捕捉
        TIM5_PWMINPUT_INIT(0xffff,72-1);   //pwm输入初始化以1M的频率捕捉
   MOTOR_OUT(1,0,1,0,1,0,1,0);//转速全为正,速度都是0
        PID_set(Kp,Ki,Kd);                        //初始化 PID参数
    printf("Kp=%f\r\n",Kp);           //输出参数:便于调试观察
    printf("Ki=%f\r\n",Ki);
    printf("Kd=%f\r\n",Kd);

//   PID_setpoint(&PID1,500);   //开机就设定轮子转动,便于调试,可注释掉
//        PID_setpoint(&PID2,200);
//        PID_setpoint(&PID3,500);
//        PID_setpoint(&PID4,300);

        PIDperiodinit(40,36000-1);
                  //设定PID采样周期 T=20ms          72000 000/36 000 = 2 KHz          和 T 对应
   //set_speed(3,3,3,3);
   TIM_Cmd(TIM6, ENABLE);  //使能TIMx 开启PID处理

   while(1)
   {
//   printf("Kp=%f\r\n",PID3.proportion2);           //输出参数:便于调试观察

           if(USART_RX_STA&0x8000)          //如果完成一次接收
                {
                   TIM_Cmd(TIM6, DISABLE);  //         关闭PID运算
                   stop(); //PID相关参数清零,并且小车停止运动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本控制系统应该len==15  或者 2
                        printf("MCU_GET:");
                        for(t=0;t<len;t++) //返回所以数值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插入换行

                        if(len==15)         //长度15的是速度控制报文
                  {                  LED1=0;// LIGHT ON
                //报文格式 :x+正负号+x速度+y+正负号+y速度+w+正负号+w速度
            //例如     :x+123y+000w+000,表示只有x方向速度的,其余均为零的
                        table1[3]=USART_RX_BUF[1];table1[4]=USART_RX_BUF[2]; table1[5]=USART_RX_BUF[3];table1[6]=USART_RX_BUF[4];        //更新到LCD
                        table2[3]=USART_RX_BUF[6];table2[4]=USART_RX_BUF[7]; table2[5]=USART_RX_BUF[8];table2[6]=USART_RX_BUF[9];
                        table3[3]=USART_RX_BUF[11];table3[4]=USART_RX_BUF[12]; table3[5]=USART_RX_BUF[13];table3[6]=USART_RX_BUF[14];
                        lcd_init();                                           //LCD显示

                        X=(USART_RX_BUF[2]-0x30)*100+(USART_RX_BUF[3]-0x30)*10+(USART_RX_BUF[4]-0x30) ;          //得到Vx
                        if(USART_RX_BUF[1]=='-')X=-X; //加上正负号

                        Y=(USART_RX_BUF[7]-0x30)*100+(USART_RX_BUF[8]-0x30)*10+(USART_RX_BUF[9]-0x30) ;         //得到Xy
                    if(USART_RX_BUF[6]=='-')Y=-Y;

                        W=(USART_RX_BUF[12]-0x30)*100+(USART_RX_BUF[13]-0x30)*10+(USART_RX_BUF[14]-0x30) ; //得到w
                        W=W/100.0;          //实际的W值缩小100倍
                    if(USART_RX_BUF[11]=='-')W=-W;

                        printf("X=%d\r\n",X);  //参数反馈,便于调试
                        printf("Y=%d\r\n",Y);
                        printf("W=%f\r\n",W);

                        kinematics(X,Y,W,&W1,&W2,&W3,&W4); //运动学方程计算,得到四个轮子的转速
                        printf("W1=%f\r\n",W1);
                        printf("W2=%f\r\n",W2);
                        printf("W3=%f\r\n",W3);
                        printf("W4=%f\r\n",W4);
                //        LED0=!LED0;                  //LED翻转
             set_speed(W1,W2,W3,W4);  //设定轮子转速,实际是更新了PID目标值
                            TIM_Cmd(TIM6, ENABLE);  //使能TIMx 开启PID
                                 LED1=1;// LIGHT Off
                   }

                   if(len==2)
                   {
                   if ((USART_RX_BUF[0]=='B') && (USART_RX_BUF[1]=='L') && (flag_bluetooth==1))
                                 {  status_bluetooth=1 ;
                                   flag_bluetooth=0;
                                   printf("blue_OK\r\n");
                                  }
                   }
           USART_RX_STA=0;          //数据处理完毕,清除状态寄存器,准备下组数据接收
           len=0;
}
}
}

网友:
大哥辛苦了,多谢分享,我要慢慢体会,我最近在用PID做温控方面的

网友C:
大哥,看了你的帖子收益很多 啊,我现在对pid的理解写给你看看,不知道对不对啊,假设我2v的电压---对应1000的占空量也就是100%,3v电压对应------0的占空量也就是0%,2v和3v是我的最大和最小温度时对应的电压,采集到的温度的电压与占空比成反比,那我根据你的方法计算,占空量=1000/(3-2)*Vpid,我的设定值也是以电压为单位的,假设设定的温度对应的电压值为2.5v,采集到的电压为2.3v,那么把2.5v和2.3v带入pid计算也就是Vpid=pid(2.5,2.3);那么最终的pwm值=(1000/(3-2))*pid(2.5,2.3);请大哥帮忙分析一下啊,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了你的帖子收益很多 啊,我现在对pid的理解写给你看看,不知道对不对啊,假设我2v的电压---对应100 ...

“2v的电压---对应1000的占空量也就是100%,3v电压对应------0的占空量也就是0%,2v和3v是我的最大和最小温度时对应的电压”光是这句话,你下面的式子就貌似有问题了。电压以mV为单位,1000对应2000mV,0对应3000mV,那么占空量a和电压u的关系就是:30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了你的帖子收益很多 啊,我现在对pid的理解写给你看看,不知道对不对啊,假设我2v的电压---对应100 ...

个人认为,我这个思路对于线性系统或者近似线性系统应该问题不大,传统PID对于线性系统是比较适用的,你这里一定要把握好各个物理量之间的变换关系。

网友:
wow,楼主好给力。正研究这个,都忘了。

网友D:
哎又是一个被以讹传讹毒害的青年,世界上哪有什么增量P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又是一个被以讹传讹毒害的青年,世界上哪有什么增量PID啊!

求大神指点明津

网友E:
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区别

(1)位置式PID控制的输出与整个过去的状态有关,用到了误差的累加值;而增量式PID的输出只与当前拍和前两拍的误差有关,因此位置式PID控制的累积误差相对更大;
(2)增量式PID控制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并无积分作用,因此该方法适用于执行机构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步进电机等,而位置式PID适用于执行机构不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电液伺服阀。
(3)由于增量式PID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如果计算机出现故障,误动作影响较小,而执行机构本身有记忆功能,可仍保持原位,不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工作,而位置式的输出直接对应对象的输出,因此对系统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区别

(1)位置式PID控制的输出与整个过去的状态有关,用到了误差的累加值;而增量式 ...

学习了,感觉第二点对于两种PID的选择很有用,但是其中“执行机构带积分部件”这个不是很懂,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又是一个被以讹传讹毒害的青年,世界上哪有什么增量PID啊!

没有增量式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感觉第二点对于两种PID的选择很有用,但是其中“执行机构带积分部件”这个不是很懂,能不能用通 ...

反应迟钝的东西    如加热器这种执行机构,不是一通电就立刻加热达到目标温度

网友C:
大哥,电压以mV为单位,1000对应2000mV,0对应3000mV,那么占空量a和电压u的关系就是:3000-u=a;你这里的3000是3000mv吗?u是pid运算后得到的电压吗?你是把电压放大了1000倍吗?还有就是如果我的周期的份量是500,那么100%的时候占空量是500,那么他们的对应关系应该是500对应1000mv,0对应1500mv吗?也就是把500对应2v,0对应3v时的电压放大了500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电压以mV为单位,1000对应2000mV,0对应3000mV,那么占空量a和电压u的关系就是:3000-u=a;你这里的3 ...

和PID处理无关,U就是你的电压啊,a就是占空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明津

   增量式PID是在位置式PID的基础上,等式两边取微分得到的,因此应该叫做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叫增量式PID有点不严谨,不过好像一般工程师都是实用主义,对概念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楚,好多讲义也都这么讲的,附一个网上找的资料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量式PID是在位置式PID的基础上,等式两边取微分得到的,因此应该叫做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叫增量式 ...

谢谢了,资料说的很详细。虽然会用PID,但是回头看看还是发现自己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学海无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区别

(1)位置式PID控制的输出与整个过去的状态有关,用到了误差的累加值;而增量式 ...

控制论里面根本就没有增量PID这个东西,PID是串联校正,原系统是什么样,该校正成什么样是有定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增量PID可以随便替换的,按增量PID那种算法,本质上是更加降低了系统带宽,增加了积分环节。

网友:
控制论里面没有增量式PID这个东西,PID就是串联校正P,I,D三个环节,所谓的增量式PID本质上是减慢了系统响应速度,增加了积分环节,所以有的系统看上去超调不明显了。但是确是错误的用法。比真正的好的调节性能差N倍。不然你让用所谓的增量式PID的人把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写出来,bode图奈氏图画出来。一般都画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明津

好好把控制理论学一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量式PID,纯粹是只会搞IT的工程师用不来PID,发现PID效果不过,从数学的角度推出来一个增量式PID,使得最终效果看起来OK了。其实本质上是减慢了系统响应性,增加了积分环节!
凡是那些说增量PID的,你让他画一下整个系统的bode图,截止频率,奈氏图,一般都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把控制理论学一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量式PID,纯粹是只会搞IT的工程师用不来PID,发现PID效果 ...

所谓的位置式和增量式都是根据PID算法离散化得到的,后者是根据增量式PID推出来的,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
介绍经验的贴 都是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把控制理论学一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量式PID,纯粹是只会搞IT的工程师用不来PID,发现PID效果 ...

所谓经典控制理论PID控制都是频域的理论,不过增量式PID好用是因为其实它从本质上反映了控制的原理(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时域内的理论,其详细细节可参考预测式负反馈理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520-1-1.html  27F (内含预测式负反馈的说明和一个用来仿真PID控制算法、预测式负反馈控制算法的仿真软件)。

网友:
很好的pid分享贴

网友:
一直疑惑的问题貌似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又是一个被以讹传讹毒害的青年,世界上哪有什么增量PID啊!

《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第五版 中文版 P147 例4.7 P148例4.8的用法不知道算不算正确? 就是增量式PID

网友:
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第五版 中文版 P147 例4.7 P148例4.8的用法不知道算不算正确? 就是增量式PID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好把控制理论学一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量式PID,纯粹是只会搞IT的工程师用不来PID,发现PID效果 ...

如果不离散化  那请问如何进行计算机控制??

网友:
有些事情说的太绝对的话 只怕会这样不好用那也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离散化  那请问如何进行计算机控制??

能不能用PID,跟离散化没有关系。离散化还是可以用所谓的位置式PID。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PID,跟离散化没有关系。离散化还是可以用所谓的位置式PID。

是啊 我是说帖子里头你离散化后不是得用增量式数字PID表达式了么   那你离散化后不用增量式 请问一下用什么方式呢? 不存在增量式那么如何做呢?  离散化后叫我不用增量式我真不知道如何使用PID了 或者叫数字PID了  你又说增量式PID不存在?  我很疑惑,另附《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一书 中文版 第五版 G.F.Franklin写的 P147的例4.7与P148  例4.8 不是用的是增量式的么? 那真的不知道如果这个增量式不存在的话我怎么在数字处理器中使用数字式的PID了 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啊 我是说帖子里头你离散化后不是得用增量式数字PID表达式了么   那你离散化后不用增量式 请问一下用什 ...

举个栗子:
你有一系统,是一阶惯性环节,理论上这个系统是实时响应的,但是现在你将他无限放慢,放到从控制信号输入系统到被控量输出系统用时20ms, 假设你用电路搭一个校正系统,那么根据计算最优的校正系统应该是PI校正。假设你的电路PI校正一次需要1ms,也就是说从信号输入到电路,到控制电压输出,用1ms。

那么你直接将PI校正串联到被控系统就行了。整个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比例环节。此时系统循环一次需要21ms。在计算电路参数的时候你会用到21ms这个时间参数。

世界本质上就是离散的。只不过离散时间常数足够小的话,从宏观看起来就是连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举个栗子:
你有一系统,是一阶惯性环节,理论上这个系统是实时响应的,但是现在你将他无限放慢,放到从 ...

虽然不知道你的具体意思,可能自动控制原理学没到你那个境界吧,但是个人觉得增量式PID是数字化PID最好理解的方式,也是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是由于需要采样和计算会出现系统延时,相对用纯拉氏域进行校正会有些出入罢了,这种增量式只不过是一种对这种离散化过程的一种叫法 懂得如何用就是了 名称只是一个代号、

网友H:
谢谢楼主的讲解!
不知楼主的电机加速过程中有加速算法没有,我一直弄不明白加速算法怎么和PID控制结合起来?
我想做步进电机位置环和速度环,加速算法想用梯形加速或者S形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讲解!
不知楼主的电机加速过程中有加速算法没有,我一直弄不明白加速算法怎么和PID控制结合起来 ...

加速算法是不是目的是让小车走出设定的轨迹啊?
我样机做出来了,可能会写个矩形的运动轨迹,看看回程误差。X Y方向不停测距差不多能实现。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大婶们的讨论很精彩啊,学习了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I:
mark,,虽然看不懂,但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上过一门叫计算机控制系统,去实验室也做了几个实验,就是PID控制的,当时在试验台上使用VB上位机控制的,水位控制,

网友:
很好,我来详细看看

网友:
很不错,对pid有了更好的理解。

网友:
楼主,你已经很牛B了

楼主(2014-05-07):
引用 网友I:
mark,,虽然看不懂,但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上过一门叫计算机控制系统,去实验室也做了几个实验,就是PID ...

我们学校也有试验,当时压根没看懂硬件是怎么搭的(怪我模电学得太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学校也有试验,当时压根没看懂硬件是怎么搭的(怪我模电学得太渣) ...

硬件我也是不会,,,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好东东,很有用的

网友:
先收藏下,回头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J:
我想问一下啊  pwm输出时钟是72M,周期是7200,pwm捕捉又用的是1M时钟,那捕捉到的占空量为什么会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一下啊  pwm输出时钟是72M,周期是7200,pwm捕捉又用的是1M时钟,那捕捉到的占空量为什么会是一样的啊 ...

捕获的频率1M能保证捕获到的信号的周期是正负1us
输出PWM的定时器72M的频率。而PWM的周期是7200“份”,算一下PWM的频率是10K。
捕获到的是确确实实的高电平时间,能直接用读取寄存器读出来。和我输出的时候设置的占空比或“占高量”没有直接地联系。

网友K:
如何整定的讲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何整定的讲了么?

用的试凑法

网友:
不错,回头在研究一下

网友:
哥们,可以上传你的工程吗  万分感谢啊

网友:
标记,增量式PID的stm32实现,整定过程

网友:
先标记一下子

网友L(2014-07-01):
回复过楼主齿轮传感器,看来也是在玩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过楼主齿轮传感器,看来也是在玩电机控制

齿轮传感器那是一个朋友问我的,没什么经验所以才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非常好,不错,留个名,谢谢!

网友:
mark  STM32 电机PID

网友M:
楼主你好,
void PID_setpoint(PIDtypedef*PIDx,u16 setvalue);  //设定 PID预期值
void set_speed(float W1,float W2,float W3,float W4);//设定四个电机的目标转速

预期值难道不是目标转速吗?

网友N:
低惯量伺服电机空载2ms从0-3000转/分钟 ,不知道PID周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低惯量伺服电机空载2ms从0-3000转/分钟 ,不知道PID周期是多少

这个采样周期我也没去研究具体去多少比较好,惯量小的话应该取采样周期短一些 为好。你可以取几个T 放进去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
void PID_setpoint(PIDtypedef*PIDx,u16 setvalue);  //设定 PID预期值
void set_speed(float W ...

void PID_setpoint(PIDtypedef*PIDx,u16 setvalue)
{
  PIDx->setpoint=setvalue;
}
//确实是设定的预期转速,而且根据实际参数,执行一次的话就是改变了一个PID单元的设定值,即setpoint

void set_speed(float W1,float W2,float W3,float W4)
        {
                        float temp;
  if(W1>0)                   //判断W 正负,正数处理
          {
                  motor1_out0=0;
                  motor1_out1=1;
                  temp=W1*122.23;
                  PID_setpoint(&PID1,temp);

          }
          else   if(W1==0)                         //零值
          {
                  motor1_out0=0;
                  motor1_out1=0;

                  PID_setpoint(&PID1,0);
          }
          else                                   //负数处理
          {
                  motor1_out0=1;
                motor1_out1=0;
                temp=-W1*122.23;
                PID_setpoint(&PID1,temp);
                }

  if(W2>0)
          {
                  motor2_out0=0;
                  motor2_out1=1;
                  temp=W2*122.23;
                  PID_setpoint(&PID2,temp);
          }
          else   if(W2==0)
          {
                  motor2_out0=0;
                  motor2_out1=0;

                  PID_setpoint(&PID2,0);
          }
          else
          {
                  motor2_out0=1;
                motor2_out1=0;
                temp=-W2*122.23;
                PID_setpoint(&PID2,temp);
                }

if(W3>0)
          {
                  motor3_out0=0;
                  motor3_out1=1;
                  temp=W3*122.23;
                  PID_setpoint(&PID3,temp);
          }
          else   if(W3==0)
          {
                  motor3_out0=0;
                  motor3_out1=0;

                  PID_setpoint(&PID3,0);
          }
          else
          {
                  motor3_out0=1;
                motor3_out1=0;
                temp=-W3*122.23;
                PID_setpoint(&PID3,temp);
                }

  if(W4>0)
          {
                  motor4_out0=0;
                  motor4_out1=1;
                  temp=W4*122.23;
                  PID_setpoint(&PID4,temp);
          }
          else   if(W4==0)
          {
                  motor4_out0=0;
                  motor4_out1=0;

                  PID_setpoint(&PID4,0);
          }
          else
          {
                  motor4_out0=1;
                motor4_out1=0;
                temp=-W4*122.23;
                PID_setpoint(&PID4,temp);
                }
}
//这个函数你应该能看出,之前的PID_setpoint()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个函数的功能是设定四个轮子的预期转速,但是转速w有正负,而我这边都是以大小来算的,电机转向就交给L298的两个方向控制线了。故需要判断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
void PID_setpoint(PIDtypedef*PIDx,u16 setvalue);  //设定 PID预期值
void set_speed(float W ...

简单回答,预期值就是目标值,就是目标转速(单位不一定是r/s)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PID的温度控制,请帮忙看看我的3个问题,谢谢了啊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682115

网友:
增量式PID的stm32实现

网友:
写的很清楚!!!!!!

网友O:
楼主,请教2个个问题,你这里头定义了KP,Ti, Td, Ki, Kd,其中Ki,Kd是由Ti/Td/Kp计算得来的,而最开始KP/Ti/Td是手动整定得到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整定KP/KI/Kd呢?

第二个问题是你定义的控制周期就是#define T 中的T吗?,他和转速采集周期,PWM周期,需要满足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请教2个个问题,你这里头定义了KP,Ti, Td, Ki, Kd,其中Ki,Kd是由Ti/Td/Kp计算得来的,而最开始KP/Ti ...

第一个问题,整定参数的话,你调整Td Ti 跟你直接调整Kd Ki 没什么大的差别,后者是前者变换来的。我用的是试凑法,先比例 后积分 再微分
第二个问题,T是采样周期=采集转速的周期,和PWM信号没什么大的联系。PWM周期是电机决定的,比如我用1K的周期也行,但是噪音和振动方面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整定参数的话,你调整Td Ti 跟你直接调整Kd Ki 没什么大的差别,后者是前者变换来的。我用的 ...

嗯,理解了,我想最理想的PMW周期应该是最后使转速或者温度维持到目标值得时候,占空比维持不变。而最理想的PID控制周期应该是接近PWM周期。

网友O:
补充一句,楼主头像好像王石。

楼主:
引用 网友O:
补充一句,楼主头像好像王石。

没感觉像谁啊,不过说长得像某某名人还是挺开心的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整定参数的话,你调整Td Ti 跟你直接调整Kd Ki 没什么大的差别,后者是前者变换来的。我用的 ...

float  Kp =     0.32  ; //比例常数
float  Ti =                0.09 ; //积分时间常数
float Td =                0.0028 ;  //微分时间常数

请教楼主,以上的几个参数还是不知道怎么得到的,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好详细,之前研究了好久都没弄好。这个可以借鉴下,多谢分享

网友:
高端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float  Kp =     0.32  ; //比例常数
float  Ti =                0.09 ; //积分时间常数
float Td =     ...

给你一个小资料吧,几种常见的整定方法。我这里用的是试凑法。

网友:
mark学习!!pid很重要啊~

网友(2014-07-31):
收藏了,以后研究研究再看看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Q:
楼主  想请教下 对于4.6875这个系数  我们做智能车的也可以算出来么?  不同弯道的摩擦力不同 导致同一PWM对应了不同的速度  还请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  想请教下 对于4.6875这个系数  我们做智能车的也可以算出来么?  不同弯道的摩擦力不同 导致同一PWM对 ...

这个系数是线性系统的前提下计算得到的。“不同PWM对应不同速度”,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数是线性系统的前提下计算得到的。“不同PWM对应不同速度”,能否解释一下? ...

我说的同一PWM对应了不同的速度   是因为外部阻力不同导致的  这样的话应该就无法算出这个系数了.   最近在调电机的增量式PID ,你定义的 Ki = Kp*(T/Ti)   ,Kd= Kp*(Td/T) 这两个 可以换成直接设定Ki,Kd的值么 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
讲解得很详细,多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就喜欢看着这种,争论中会有不错的收货.................没能力参加讨论,就先做看客呗

网友:
我准备仔细的学习学习

网友:
好难啊啊

网友R(2014-09-10):
很感谢LZ能分享PID的经历,小弟不才有个很easy的问题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你说这个是增量式PID,但是为什么最后要来个累加的呢,那样不就是位置式了么?我才刚学,不太明白,希望LZ有空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感谢LZ能分享PID的经历,小弟不才有个很easy的问题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增量式PID输出的不是控制量,而是控制量的变化值

网友R:
谢谢LZ的回复,我的那个PID是这么写的:
/***********增量式PID设计***********/

void PWM_MOTOR(float Now_Val)
{
        float iError;                                        //e(k)
        int          pwm_out,Incpid_out;                //PID输出值

        iError = Now_Val - sptr->SetValue;                                //计算e(k)

        Incpid_out = sptr->kp * iError                                        //Δu(k)=Ae(k)-Be(k-1)+Ce(k-2)
                           - sptr->ki * sptr->LastError
                           + sptr->kd * sptr->PrevError;
        //传递e(k)的值于e(k-1),e(k-2)之间
        sptr->PrevError = sptr->LastError;
        sptr->LastError = iError;

        pwm_out = Incpid_out;

        STBY = 1;                                                                                //电机开启
        if(pwm_out>0){AIN1 = 0; AIN2 = 1;}                                 //调整电机正反转
        else{AIN1 = 1;AIN2 = 0; pwm_out = -pwm_out;}

        if(pwm_out > PWM_ARR) {pwm_out = PWM_ARR;}                 //防止PWM值超过255

        PWM_VALUE = pwm_out;

}
我直接在我的模型上调试,最后那个如果吧pwm_out = Incpid_out改成如你所说的pwm_out += Incpid_out,实际出来感觉没什么差别,请问LZ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不知道lz

网友:
其实最难做的就是整定,有很多口诀,其实简单点就是先调比例,再根据需要调节积分和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LZ的回复,我的那个PID是这么写的:
/***********增量式PID设计***********/

呐,公式里面Δu(k)知道什么意思的吧,就是u(k)的变化量啊,所以就是累加啊。
你改了公式之后还能有效控制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呐,公式里面Δu(k)知道什么意思的吧,就是u(k)的变化量啊,所以就是累加啊。
你改了公式之后还能有效 ...

对的呃,我之前没用累加的,也能达到控制效果,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现在已经累加上去了,感觉差不多,奇怪,所以不太懂这个,想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呐,公式里面Δu(k)知道什么意思的吧,就是u(k)的变化量啊,所以就是累加啊。
你改了公式之后还能有效 ...

/**********PID参数初始化**********/

void PID_Init(void)
{
        sptr->LastError        = 0;
        sptr->PrevError        = 0;
        sptr->SumError  = 0;

        sptr->kp                = 3.5;
        sptr->ki                = 0.15;
        sptr->kd                = 0;
        sptr->SetValue        = 0.10;
}

这是我对PID参数的初始化,麻烦你帮我看看这样对的吧,我是直接调KP,KI,KD三个参数的,没用你说的那个TI,TD,T,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对的呃,我之前没用累加的,也能达到控制效果,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现在已经累加上去了,感觉差不多,奇怪 ...

不累加也行?试想如果连续三次的误差值都是0,也就是error=0,lastrerror=0,prewerror=0,那么你PID计算出的结果也是0,于是你控制量也是0,如果你是控制电机转速的,那电机岂不是就停转了么...
你肯定是哪个地方累加了,不然不可能正常控制的,不累加无论如何想不明白,难道你是位置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PID参数初始化**********/

void PID_Init(void)

KP,KI,KD和TI,TD都有关系式的,其实一样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KP,KI,KD和TI,TD都有关系式的,其实一样的啦

恩,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累加也行?试想如果连续三次的误差值都是0,也就是error=0,lastrerror=0,prewerror=0,那么你PID计算 ...

是增量式,我还以为只要输出个增加的PWM就行了呢,没累加过,也很奇怪竟然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内容比较多,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KP,KI,KD和TI,TD都有关系式的,其实一样的啦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整定PID参数时候,用我这个写法来调的话,KP是按照你说的那个,那么KI是不是要跟你跳Ti的方向反着来?,因为你我那个是KI = KP * T/Ti,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整定PID参数时候,用我这个写法来调的话,KP是按照你说的那个,那么KI是不是要 ...

直接调整KI 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调整KI 试试呢

你好,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方不方便加个扣扣联系方式呢?谢谢了

网友S:
我有个问题啊,PID算法中应该会出现算出来频率值大于1536的情况,程序中是不是应该做下处理,最大只能是1536  !!!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有个问题啊,PID算法中应该会出现算出来频率值大于1536的情况,程序中是不是应该做下处理,最大只能是153 ...

可以做个上限,比如不大于这个1536

网友:
增量式PID的stm32实现~~此贴实用~~

网友T(2014-10-21):
正在做利用PWM控制电机驱动风扇,同时利用PID来校正.....看到后面,没有发现setcpmpare(),这个函数。。。楼主,能补充一下吗?现在也是在PWM、D电机、PID 三者联系的中迷糊了

网友U: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好的上位机波形查看与调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正在做利用PWM控制电机驱动风扇,同时利用PID来校正.....看到后面,没有发现setcpmpare(),这个函数。。。 ...

setcpmpare()是stm32的库函数啊,你学习一下用定时器输出PWM的那个知识点就行了。
简单的说setcpmpare(a),a就是PWM信号周期中高电平的量,假如pwm周期用的参数是1000,72分频,那么1000代表的就是1000us了,即pwm周期是1000us,好的。下面我setcpmpare(500),那么就会输出正好50%占空比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好的上位机波形查看与调试软件

我也在注意这个,上位机要绘图的话数据还是从下位机来的。本来我想尝试用matlab的串口接受stm32的数据的,发现matlab这块没学好。后来就用示波器的滚动模式显示实时的波形进行观察的。如果要绘图写文章的话,可以把示波器的数据放进u盘,里面会生出excel表格,然后把数据做成数组用plot()函数绘图就行了。
总结来说,前期调试和查看波形都是示波器实时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cpmpare()是stm32的库函数啊,你学习一下用定时器输出PWM的那个知识点就行了。
简单的说setcpmpare(a) ...

库函数?我在3.5版本的库函数索引里面里没有找到setcpmpare()这函数...不过Lz你解释后我懂了setcpmpare()的意思了。就是设定占空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把控制理论学一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量式PID,纯粹是只会搞IT的工程师用不来PID,发现PID效果 ...

离散化后的PID就不叫PID了?现在CPU实现PID控制那个不需将其离散化?难道要通过使用模拟运放搭起来运算的才叫PID?
你的理论就好比使用十进制计算1+1和使用二进制计算1+1是不同的。
增量式PID和位置式PID只是PID经过数字离散化的描述,两者只是数学推导过程不一样,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只要数字离散化PID用的采样频率相对控制对象的响应带宽足够高,数字离散化PID的响应特性就可以用传统PID的波特图。

网友:
这个真详细,得好好看看

网友V:
PID计算输出值跟PWM如何联系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V:
PID计算输出值跟PWM如何联系在一起

正比关系,你自己换算一下呢。

网友V:
引用 楼主:
正比关系,你自己换算一下呢。

之前想用51单单片机PID做温控控制,一直不知道其中的关系!都挺郁闷的

网友:
记录一下,最近也再搞类似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V:
之前想用51单单片机PID做温控控制,一直不知道其中的关系!都挺郁闷的

温度没做过不好说,但是电机之类的控制对象的电压U和转速w在程序里面看成是线性的就行了

网友T: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duty_TIM2    =   TIM_GetCapture1(TIM2);          //采集占空比
                           if  (TIM_GetCapture2(TIM2)>600)         period_TIM2        =        TIM_GetCapture2(TIM2);
                                CollectFlag_TIM2 = 0;
                        }

楼主,后来我看代码,有一点疑惑。  period_TIM2   =  TIM_GetCapture2(TIM2);   这条语句中,既然是捕获TIM2 输出的PWM周期,为什么不是用TIM_GetCaputer1() 这个函数,而是用TIM_GetCapture2().....我在库函数的文档中找到,TIM_GetCaputer1() 返回的是 TIMx_CCR1 的值;TIM_GetCapture2() 返回的是 TIMx_CCR2 的值。然后在PWM输入中,PWM周期的数值不是储存在TIMx_CCR1,PWM高电平的值储存在TIMx_CCR2 中吗?

网友:
mark,PID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
貌似有点意思!

网友:
很好,mark。以后也许会碰到这种需要。

网友:
学习一下,随意一直用PID

网友W(2014-11-20):
非常谢谢你的无私分享,最近正在搞温控方面的,顺便问一下你采用的是温控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非常谢谢你的无私分享,最近正在搞温控方面的,顺便问一下你采用的是温控传感器啊 ...

不是
电机的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T: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上次看到你的消息,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些细节我真心没去研究,代码部分就像是用了库函数一样移植过来的,然后你说的这段代码对着示波器看看没问题就用了
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绝世好文章啊!

网友:
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看到你的消息,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些细节我真心没去研究,代码部分就像是用了库函数一样移植 ...

恩,楼主,搞定了;发现是我弄错了。

  stm32里面,PWM的输入 和 输出 用的是不用的寄存器。后来看 stm32的手册的定时器里描述的PWM的功能时寄存器的使用情况,然后对比库函数里代码的宏定义,一层一层的把库函数剥开,看到寄存器那,发现是我没有看精细,太粗心了

网友:
好文章,路过支持并学习

网友:
怎么会没有增量式PID。
U(k+1) = U(k) + ( KP*E(k) - KI*E(k-1) + KD*E(k-2) )
用了这个公式很多年

网友X:
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duty_TIM5    =   TIM_GetCapture1(TIM5);          //采集占空比
                        if  (TIM_GetCapture2(TIM5)>600)         period_TIM5        =        TIM_GetCapture2(TIM5);
                                CollectFlag_TIM5 = 0;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楼主您好,想问一下您 if  (TIM_GetCapture2(TIM5)>600) 这里为什么是600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X:
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因为电机的转速是有上限的啊,那么反馈回来的增量式编码器的方波信号的频率也有上限,频率和周期是反比的,那么周期就会有最小值咯,这个600就是最小值,由于捕获的定时器是72分频的,那么600就是600us。
相当于做了个上限,因为我的电路并没有对反馈信号进行处理,容易产生干扰的,在软件里面首先做了捕获的滤波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3;  然后就是你说的这句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机的转速是有上限的啊,那么反馈回来的增量式编码器的方波信号的频率也有上限,频率和周期是反比的 ...

嗯。这样啊。 我是在做一个磁悬浮的东西。用ADC采样电压然后到PID公式里计算然后改变占空比。不知道输入捕获里面改写一些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X:
嗯。这样啊。 我是在做一个磁悬浮的东西。用ADC采样电压然后到PID公式里计算然后改变占空比。不知道输入 ...

等你会使用stm32的捕获功能再思考怎么改吧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学习了,理论要清晰才能为自己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你会使用stm32的捕获功能再思考怎么改吧

嗯。受教了。我做的这个不需要输入捕获的。新手刚玩STM32~  楼主这篇帖子给我帮助非常的大~谢谢

网友Y:
楼主您好:
关于PID的用法,小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可以加您个Q或者Email交流下吗?
我的企鹅是835016072.你懂的。email:sun_dsp_text@126.com。期待回复

网友:
真详细,先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小玩意也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您好:
关于PID的用法,小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可以加您个Q或者Email交流下吗?
我的企鹅是835016072. ...

tim4146@qq.com
能力有限,尽力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力有限,尽力回答

感激不尽!

网友:
同学有个毕业设计要用到,学习

网友Z(2014-12-22):
不错,这个完全而且经典的演绎了dU增量式的过程。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使用DAC输出?本来就是控制电机采用PWM输出足以,PID计算出的ER可以直接对PWM进行修正,完全可以控制电机,DAC输出的用途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错,这个完全而且经典的演绎了dU增量式的过程。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使用DAC输出?本来就是控制电机采用PWM ...

ADC可以用来给示波器看波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错,这个完全而且经典的演绎了dU增量式的过程。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使用DAC输出?本来就是控制电机采用PWM ...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DAC...

网友:
呵呵,明白了,我之前也是搞了好久才看明白PID的,现在很多的书籍抄的太厉害,其实适合数字系统的PID要想简单高效低成本只能采用增量法,(仅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说)。
不过带上DAC部分真的对于新手很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了你的帖子收益很多 啊,我现在对pid的理解写给你看看,不知道对不对啊,假设我2v的电压---对应100 ...

你好。你也在做温度加热吗。
可以和您交流吗,Q:835016072

网友Y:
刘兄,在吗?
请教几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刘兄,在吗?
请教几个问题呢?

温度加热没做过,你可以在坛子里搜索一下相关帖子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得怎么样了,能否赐教一下PID电机控制方面的经验 Q 248-555-6522

网友(2015-01-23):
控制效果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AA:
想问一下楼主,pid输出的是增量,但是输出的占空量却是绝对量,对于电机来说就是速度的绝对控制量,不是很明白,多少占空量就对应多大速度,这也对应的不对啊?如果pid输出增量,那么是不是在上次pid输出基础上加减这次pid增量,再输出,这样就是位置式了,我不是很明白,希望楼主和网友解答一下,高手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想问一下楼主,pid输出的是增量,但是输出的占空量却是绝对量,对于电机来说就是速度的绝对控制量,不是很 ...

“多少占空量就对应多大速度,这也对应的不对啊?”
回答:占空比和速度确实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但是这里就看成是线性系统,也就是说占空比和速度是线性关系,他们之间相差一个系数。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把占空比和速度联系起来呢。
“如果pid输出增量,那么是不是在上次pid输出基础上加减这次pid增量,再输出,这样就是位置式了”
没错,输出增量之后在加上系统的控制量,变成调整之后的控制量。这里确实体现了位置式的特点

网友AA:
楼主您好,我说的不是线不线性的对应关系,而是pid的增量输出和电机的绝对控制量之间不对应,感觉物理意义不对,pid输出的是增量的累加和,而不是pid的决对输出,即不是pid的位置输出,我感觉应该是位置输出,即上次的输出加上本次的增量,这样的输出才对应电机的给定电压,才能调节转速,增量不能求和,如果是位置式,则是上次结果加本次增量,如果是增量式,则直接输出增量,也不是对增量求和,如果控制电机,用增量式,那么电机只会得到很小的增量电压,电机的转速就会很小,真是不明白,物理意义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您好,我说的不是线不线性的对应关系,而是pid的增量输出和电机的绝对控制量之间不对应,感觉物理意义 ...

增量式的意思就是每次算出的是控制量的增量△u,那么问题来了,你用这个△u去做控制量,电机肯定转速很小很小啦。
正确的应该是u=u+△u,这样电机速度就累加上来了啊。你还是没看懂我前面的回复啊。再给你个资料看看吧。

网友:
小弟正想找一个PWM一个应用呢 。。。。。。。。。。。。。。

网友:
楼主能否贴一下硬件方案 我想搞个电机模型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PID,准备做烙铁

网友:
不错,回头在研究一下,mark 一下

网友:
这个将的真心不错!赞!

网友AB(2015-03-06):
楼主还在么,我想问个问题,如果在整定PID是去掉积分微分,出比例控制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当前速度为0且目标速度为一个很小的值时PIDx->proportion*(iError-PIDx->last_error)比例部分的值很小,这时输出值也很小以至于不能使电机转动,这时(iError-PIDx->last_error)就会一直为0,输出也不会增加,导致输出还是那个很小的值,电机就会一直转不起来,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还在么,我想问个问题,如果在整定PID是去掉积分微分,出比例控制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当前速度为0且目标 ...

楼主还在
请看我这个函数
int incPIDcalc(PIDtypedef *PIDx,u16 nextpoint)
{
int iError,iincpid;
iError=PIDx->setpoint-nextpoint;  //当前误差
/******下面是被注释的哦,看清楚******/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                //e[k]项
-PIDx->integral*PIDx->last_error          //e[k-1]
+PIDx->derivative*PIDx->prev_error;//e[k-2]
*/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PIDx->last_error)
+PIDx->integral*iError
+PIDx->derivative*(iError-2*PIDx->last_error+PIDx->prev_error);

PIDx->prev_error=PIDx->last_error; //存储误差,便于下次计算
PIDx->last_error=iError;
return(iincpid) ;
}

想必你是保留了这句: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PIDx->last_error)

这个得到的iincpid确实很小,但是你忽视了 return(iincpid) ;这句话做了什么事情,请看: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计算增量并累加

也就是说,这个很小的控制量会累加的,控制量因此越来越大,电机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后转动起来的哦。
你在看看增量PID的资料吧,会有收获的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楼主还在
请看我这个函数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这个我看了,主要问题是这样如果在纯比例调节没有积分与微分的情况下,电机启动前速度为0,第一次PID计算后输出不足以启动电机,第二次PID计算时incPIDcalc(&PID1,frequency1)的值时0,也就是PID1.sum_error += 0,电机还是转不起来incPIDcalc(&PID1,frequency1)会一直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B: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这个我看了,主要问题是这样如果在纯比例调节没有积分 ...

不好意思,之前的回复粗心了,没发现(iError-PIDx->last_error)会恒等于零。我在整定的时候没出现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控制对象的关系吧。
我试着提供一个办法,估计是可行的:
继续增大kp值,确保电机能转起来,也就是说你之前的kp用的太小了。当然,你的电机目标转速也不能追求很低的速度,比如额定转速2000rpm,你非要控制在200rpm似乎不太合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的回复粗心了,没发现(iError-PIDx->last_error)会恒等于零。我在整定的时候没出现你这个 ...

kp要提的很高才行,震荡的非常厉害,没法再调了,不过昨天后来找大学时候的老师聊了下,他说一般直流电机的控制要用位置式,如果要用增量式必须要加上积分环节,之后把程序改成了位置式,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B:
kp要提的很高才行,震荡的非常厉害,没法再调了,不过昨天后来找大学时候的老师聊了下,他说一般直流电机 ...

这次我也学习了

网友AB:
楼主做过角度控制么,我想通过检测光栅计数来控制电机转角(不是绝对位置),而且转速还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做过角度控制么,我想通过检测光栅计数来控制电机转角(不是绝对位置),而且转速还可调 ...

没做个哎,我都是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老板指哪打哪...但是都打的不精
角度控制的话是不是要用步进电机做比较好呢...

网友:
mark下~!PID这东西做控制用的很多啊~1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没做个哎,我都是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老板指哪打哪...但是都打的不精
角度控制的话是不是要用步进 ...

步进电机体积大,而且我这要求是速度模式,角度控制模式都要有,角度控制没设么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步进电机体积大,而且我这要求是速度模式,角度控制模式都要有,角度控制没设么思路  ...

你可以发个帖问问看,坛子里大神很多

网友:
学习下思路,谢谢楼主和大家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谢谢LZ的回复,我的那个PID是这么写的:
/***********增量式PID设计***********/

因为你的PWM_out是局部变量啊。
楼主的是全局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累加也行?试想如果连续三次的误差值都是0,也就是error=0,lastrerror=0,prewerror=0,那么你PID计算 ...

楼主,增量式PID,增加量跟PI没有关系,跟PD有关。
比如我做温度控制,设置温度100;P = 0; D = 5; I = 0;
DEBUG:
实际温度90
Error 10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50 Uk  6765
Error 10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50 Uk  6815
Error 10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50 Uk  6865
Error 10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50 Uk  6915
Error 10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50 Uk  6965
实际温度91
Error 9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45 Uk- 5030
Error 9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45 Uk- 4985
Error 9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45 Uk- 4940
Error 9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45 Uk- 4895
Error 9 pError 0 dError 0 Proportion 0 Integral 5 Derivative 0 Incpid_out  45 Uk- 4850

Incpid_out一直是有输出的,刚刚那个朋友估计采用了他的增量,没有用控制量。

增量PID:
int incPIDCalc( struct PID *pp, unsigned int NextPoint )
{
  int dError,Error,pError;
  //增量法计算公式:
  //Pdt=Kp*[E(t)-E(t-1)]+Ki*E(t)+Kd*[E(t)-2*E(t-1)+E(t-2)]
  Error  = guiSetTMP - NextPoint;                               // 偏差E(t)
  pError = Error - pp->LastError;                                         //E(t)-E(t-1)
  dError = Error - 2*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E(t)-2*E(t-1)+E(t-2)
#if 1
  PrintfASCII(" Error", Error);
  PrintfASCII(" pError", pError);
  PrintfASCII(" dError", dError);
  PrintfASCII(" Proportion", pp->Proportion);
  PrintfASCII(" Integral", pp->Integral);
  PrintfASCII(" Derivative", pp->Derivative);
#endif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 pp->Proportion * pError      //比例
         + pp->Integral   * Error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好文章,登记留名。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有个项目要用PID温控

网友(2015-04-05):
我在做一个流量控制的项目,Fuzzy+PID,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以备后查.

网友(2015-05-08):
很好的东西,不错不错

网友:
MARK,有机会认真学习下,自动控制都忘光了

网友:
一直没搞懂,学习下。

网友:
漂亮,值得学些。MARK一下

网友:
呵呵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最近做自平衡小车和倒立摆,感觉卡在PID这块了,想用增量式PID来调倒立摆,但是给P,I,D三个值好像效果都一样,感觉并没有位置式那种滞后超前直观的感觉,不知道楼主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C(2015-07-01):
有没有调试无刷电机的

网友AD:
楼主,你这个PID计算会不会产生溢出?没明白算法上你是怎样控制PID的sum_error值不会产生溢出?
/********PID1处理**********/
        PID1.sum_error+=(incPIDcalc(&PID1,frequency1));         //计算增量并累加
       pwm1=PID1.sum_error*4.6875  ;   //pwm1 代表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另外,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做压力调节控制,通过PWM控制2个电磁阀去控制压力的增加和降低。PWM的频率是25Hz。输出应该也是占空比的问题,输入变成当前压力值。我现在是采集当前的压力值使用你的增量程序去计算。也是把结果累加到sum_error。但sum_error与25Hz的占空比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计算不清楚,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你这个PID计算会不会产生溢出?没明白算法上你是怎样控制PID的sum_error值不会产生溢出?
/********P ...

不用考虑里面的系数,直接整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有没有调试无刷电机的

把霍尔信号作为速度反馈,工作电流作为电流反馈即可

网友AE:
LZ 讲的非常好  我使用楼主的方法 成功控制了伺服电机 加减速 、精确定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E:
LZ 讲的非常好  我使用楼主的方法 成功控制了伺服电机 加减速 、精确定位 。  ...

注意一下,里面讲到了几个系数,用于物理量的变换的,实际在整定过程中不必关心闭环环内的物料量是什么量纲的,直接整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一下,里面讲到了几个系数,用于物理量的变换的,实际在整定过程中不必关心闭环环内的物料量是什么量 ...

是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感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注意这个,上位机要绘图的话数据还是从下位机来的。本来我想尝试用matlab的串口接受stm32的数据的 ...

楼主,不明白你用ADC+示波器怎么看波形,你波形一出来,示波器不是一直在刷新吗?那超调瞬间的波形不就没有了?另外你输出的波动量也就是几个毫伏吧,你用示波器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不明白你用ADC+示波器怎么看波形,你波形一出来,示波器不是一直在刷新吗?那超调瞬间的波形不就没 ...

示波器有滚动模式的
从0v到3v左右代表转速0到设定值,这个区间还不够看?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有滚动模式的
从0v到3v左右代表转速0到设定值,这个区间还不够看? ...

假设我设定转速是3000转,那么我每1伏代表1000转,那么我相差10转的话才10毫伏,那这样怎么看出曲线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假设我设定转速是3000转,那么我每1伏代表1000转,那么我相差10转的话才10毫伏,那这样怎么看出曲线变化 ...

整定过程比较关心的是动态响应的性能,因为加了积分之后理论上是没有稳态误差的,当然会存在小的波动。
用示波器+DAC是比较普遍的办法,能观察动态响应曲线,如果你非要看10毫伏这样的变化,你要先想想系统本身有没有这么高的精度先,如果反馈信号的精度不高看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当然你还是要看的话,就吧示波器的分辨率调节一下呗,电压和转速是严格成正比的,ADC肯定也是够精确的

网友:
增量式PID的stm32实现.收藏!

网友:
再看一遍,感觉收获很大~~

网友:
你好,看了你的PID算法整定之后,让我感觉我对PID算法又理解了一些,你看我这样理解理解对不对(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28581&extra=
还有,如果我不用定时器的方法,用外设中断计数的方式来抓取脉冲的个数,用个数来代替时间,然后再用你的PID算法写进MCU里,可以吗?

网友AG(2015-07-31):
你的程序我基本看懂了。PID以前只用过P算法,看了你的帖子我要加上ID算法试试。

网友:
前阵子搞了会PID,来楼主这里学习下

网友:
这个比赛PID很有用哦!谢谢楼主

网友:
谢楼主详细讲解,这个太好了。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电机反馈信号的频率f 和电机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我如果需要电机转速 w=2pi rad/s的话,我对应的捕获频 ...

楼主你好
请问里面的系数  4.6875  是不是通过  1000占空比 然后测得编码器 1536   对应PWM  7200      然后  7200/1536=4.6875
那当做平衡车 或者倒立摆的时候  角度(编码器)变化反馈 跟 电机转速PWM 怎么对应?  电机满占空比1000 角度就  没法测了  小车倾倒  摆杆  也倒了。。那怎么求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你好
请问里面的系数  4.6875  是不是通过  1000占空比 然后测得编码器 1536   对应PWM  7200       ...

没错,系数是这么来的,但是我后面帖子也说过实际这个系数是不用去求的,因为整定过程中已经帮你做好了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你好
请问里面的系数  4.6875  是不是通过  1000占空比 然后测得编码器 1536   对应PWM  7200       ...

平衡车我没做过啊,所以PID到底控制什么我也不能肯定,但是肯定比我这个简单的速度控制要复杂,感觉你要做的是角度控制或者是位置控制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没错,系数是这么来的,但是我后面帖子也说过实际这个系数是不用去求的,因为整定过程中已经帮你做好了这 ...

楼主意思是这个4.6875 系数可以直接忽略?改成1?  直接让pid自己整定?

网友:
很好,留个记号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PID,楼主讲的很好,很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意思是这个4.6875 系数可以直接忽略?改成1?  直接让pid自己整定?

这个系数直接不用乘了。直接去整定就行了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这个系数直接不用乘了。直接去整定就行了

请问楼主,这个系数是不是应该是随负载变动的?因为之前假设PWM与转速的线性比例关系已经失效,需要重新计算,这个计算的时机应该是在调整稳定后的时机,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楼主,这个系数是不是应该是随负载变动的?因为之前假设PWM与转速的线性比例关系已经失效,需要重新 ...

系数已经在整定过程中和系数Kp合起来了,所以不用刻意找这个系数

网友AJ(2015-09-10):
引用 楼主:
系数已经在整定过程中和系数Kp合起来了,所以不用刻意找这个系数

我推了一遍,只能推出第一个公式啊; 第一个公式: Kp * e - Ki * ek-1 + Kd * ek-2 是能顺利推出来的;
请问你开篇中的第二个图片上的公式是从哪来的啊? 是否还记得出 处呢?

网友:
楼主有心了 看到这个帖子 还是有感谢 在程序的调校过程  我深有体会 写的不错  功能基本也可以 赞一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推了一遍,只能推出第一个公式啊; 第一个公式: Kp * e - Ki * ek-1 + Kd * ek-2 是能顺利推出来的;
请 ...

公式化开来其实就是一个啊,只是两种不同的合并同类项的方式

网友:
做个记号,明天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式化开来其实就是一个啊,只是两种不同的合并同类项的方式

我明白这两个公式是合二为一的,我又复推了遍,没办法,还是没推出来第2种,不知其所然啊;
是否劳你费心能介绍个网址或书籍在这两个公式的推导啊?

网友:
看到图形稳定阶段有毛刺,如果将D值作用减小一倍,能再测条曲线吗?

网友:
MARK 增量式PID的stm32实现,整定过程

网友AC(2015-11-21):
pwm1=PID1.sum_error*4.6875  ;这个4.6875  是怎么来的?

网友AK:
学习了,但是在纠结误差量是 检测值-设定值,还是倒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学习了,但是在纠结误差量是 检测值-设定值,还是倒过来??

学过一点控制原理之后从图上就应该知道啊,误差是设定值减去反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C:
pwm1=PID1.sum_error*4.6875  ;这个4.6875  是怎么来的?

实践证明,则个4点几根本不用乘了,直接把这行代码拿掉,直接整定参数就行
从理论上看,这个中间的系数啊过程之类的不必太关心,都在传递函数或者整定过程中解决了
以上仅仅是个人浅显的理解,大神路过不要喷我

网友AL:
楼主,伺服电机转速响应有滞后,大概滞后1.2ms,那么请教反馈的采样周期T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伺服电机转速响应有滞后,大概滞后1.2ms,那么请教反馈的采样周期T该如何设置?

你这个精度好高啊,1.2ms滞后...我恐怕解决不了啊

网友AL: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精度好高啊,1.2ms滞后...我恐怕解决不了啊

现在按照这种试凑法,虽然找到了等幅震荡的kp系数,然后按照经验公式算出了ti,td,可是结果依然很差,采样率设置的1ms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中 ,参考下

网友:
方便学习理解,很多东西自己真的想不通

网友:
一直没领悟PID算的精髓,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现在按照这种试凑法,虽然找到了等幅震荡的kp系数,然后按照经验公式算出了ti,td,可是结果依然很差,采样 ...

PID的计算周期不是越小越好吧,要和反馈信号的采样频率匹配,还要和MCU的计算速度匹配
比如你的反馈信号是编码器的脉冲,如果脉冲最快的时候周期是50ms,这个时候你PID计算的周期是1ms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AL:
引用 楼主:
PID的计算周期不是越小越好吧,要和反馈信号的采样频率匹配,还要和MCU的计算速度匹配
比如你的反馈信号 ...

采样周期就是计算周期,采样一次才会计算一次,系统中没有MCU,纯fpga控制,另外测速用的是模拟电压,
伺服电机转速变化都是us级别的,1ms我感觉太大了,但是有响应滞后,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比如在T0时刻发出一个控制量,而在T0+1ms采样的转速却不是该控制量的响应,导致整个PID运算已经无效了,
如果加大采样周期,比如2ms,更没有意义了,因为伺服电机转速变化都是us级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学习一下,哪天就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L:
采样周期就是计算周期,采样一次才会计算一次,系统中没有MCU,纯fpga控制,另外测速用的是模拟电压,
伺服电 ...

我们的精度要求不一样暂且放一边了,但是“采样周期取决于控制对象”这句话应该没错的,做水温PID的时候采样周期好多都是“秒”级,因为水温变化比较慢
电机给我的感觉差不多,有的电机转动惯量挺大的,转速没法变得太快,这样的情况下采样周期小到一定的程度再小就没意思了...从香农采样定理的角度,采样周期小于控制信号变化周期的1/2就OK,实际控制的时候设置成1/5  1/10应该就够了
以上仅是经验之谈,不涉及控制理论,有错误的请路过的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M:
楼主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你,假设电机的目标速度为50rmp,从0速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执行pid的时候,会计算出一个增量出来,此增量用来控制pwm使电机转动,但如果电机的负载较重,导致这时电机不转,那么检测回来的速度还是会为0,那么这时再执行第二次pid的时候,会计算出来的增量为0,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pid调节失败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谢谢!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还在
请看我这个函数

我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测试出来的是第一次执行pid是,iincpid不为0,但是电机没转动起来后,后面执行的pid,iincpid都是为0的,即使是累加起来了,由于加数为0,所以电机转动不起来。

网友:
电流环PID参数老整定不好,楼主有经验吗?

网友:
我也是一直在使用第二种公式,虽然用过pid但是感觉还是有很多欠缺,比如说各种参数的整定和数学模型的科学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你,假设电机的目标速度为50rmp,从0速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执行pid的时候,会计算出 ...

想了许久,光是保留积分环节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单独就一个p控制,而是根据实际控制对象使用PI或者PD设定参数慢慢整定一下,这样应该能避免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6-01-30):
引用 楼主:
想了许久,光是保留积分环节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单独就一个p控制,而是根据实际控制对象使用P ...

感谢楼主,加盖一楼,2016年一定要测试一番!!!!

网友:
好,牛比的东西,学习

网友Y(2016-03-07):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显示的是反馈信号的频率f 对应的DAC电压,想不出别的办法来看响应曲线了。也用示波器观看电机过的 ...

楼主。在吗?
你这个系统只有速度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在吗?
你这个系统只有速度环吗?

电流环类似,只是把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目标值而已,不要想内部的细节,因为中间过程已经无法和相关物理量对应了,直接这么做就是了
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环类似,只是把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目标值而已,不要想内部的细节,因为中间过程已经无法和相关 ...

好的。我也想了。试试看再说。光这么想没有太大帮助。

网友(2016-06-07):
不明觉厉,对我这种小白难度太大,先Mark!

网友(2016-08-11):
mark   马上要试着用用

网友:
挖到一个好贴呀

网友:
最近常听到PID PID,这到底是神马东西

网友:
温习下哈。。。貌似不错。

网友:
PID控制挺好的,学好后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来学习了。

网友:
增量的PID控制只是比位置式PID要好些,没有累积误差,不算是自适应算法,环境变了,参数还得重新整定

网友:
int incPIDcalc(PIDtypedef *PIDx,u16 nextpoint)
{
int iError,iincpid;
iError=PIDx->setpoint-nextpoint;  //当前误差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                //e[k]项
-PIDx->integral*PIDx->last_error          //e[k-1]
+PIDx->derivative*PIDx->prev_error;//e[k-2]
*/
iincpid=                                                          //增量计算
PIDx->proportion*(iError-PIDx->last_error)
+PIDx->integral*iError
+PIDx->derivative*(iError-2*PIDx->last_error+PIDx->prev_error);

PIDx->prev_error=PIDx->last_error; //存储误差,便于下次计算
PIDx->last_error=iError;
return(iincpid) ;
}

注释掉的是第一种写法,没注释的是第二种以Kp KI kd为系数的写法,实际结果是一样的。

有点不太理解,按照公式,应该是注释部分才对,为什么两种写法一样???

网友(2016-09-15):
这个非常好,有助于我们这样的初学者学习!

网友AN(2016-10-29):
误差是不是可以正可以负呢?如果实际值大于设定值,那么占空比输出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误差是不是可以正可以负呢?如果实际值大于设定值,那么占空比输出多少呢? ...

当然是可以负的。
从公式角度  偏差=设定值-实际值,偏差是负值,算出来的占空比增量就是负的,此时占空比就会变小让电机转慢一些
从整定过程看 ,速度曲线难免会出现超调或者震荡,这就是占空比变大变小的原因

网友AN: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可以负的。
从公式角度  偏差=设定值-实际值,偏差是负值,算出来的占空比增量就是负的,此时占空 ...

如果只有比例控制存在的话,那么偏差为负值的时候是不是就输出最小占空比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如果只有比例控制存在的话,那么偏差为负值的时候是不是就输出最小占空比呢?谢谢! ...

我只从增量式PID公式的角度解释,在目标值为正值的情况下,如果偏差为负数的话说明当前实际值太大了,那么控制值将会减小。
比如我设定速度是2000rpm,实际是2300rpm,那么e=设定-实际 就是负数了,算出来的控制量的调整值必然是负数,即“告诉”系统减小控制量的大小让电机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从增量式PID公式的角度解释,在目标值为正值的情况下,如果偏差为负数的话说明当前实际值太大了,那 ...

这时候应该是输出负值了吧,如果到达PIDMIN的限制,那么就是输出最小值,对吗?谢谢!

网友(2017-01-07):
你好!
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这里?你原来是这样的:
pid_PR.sum_error += ( incPIDcalc( frequency1 ) ); //计算增量并累加
pwm1 = pid_PR.sum_error * 4.6875;  //pwm1 代表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修改成这样:
pid_PR.sum_error = ( incPIDcalc( frequency1 ) ); //计算增量并累加
pwm1 += pid_PR.sum_error * 4.6875;  //pwm1 代表将要输出PWM的占空比

虽然两者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但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修改前实际上表达的是位置式PID的意思,修改后才是增量式PID的意思。

网友:
增量式PID在控制方面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
楼主的编程风格我很欣赏!

网友: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的程序我基本看懂了。PID以前只用过P算法,看了你的帖子我要加上ID算法试试。 ...

理论上只用P控制,会存在稳态误差,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2-17):
茅舍顿开啊!多谢

网友:
非常好 小白学习的好资料 万分感谢

网友(2017-07-20):
用是可以用了,用你的方法,我的是调温系统,稳定时间久了一点,需要三分钟。

网友:
感觉整定很难

网友(2017-10-20):
好帖子  很详细  顶。。。。。

网友(2018-01-13):
很好的讨论

网友(2020-04-15):
你好,想问您能否提供源代码供我学习一下呢,因为我也在做PID控制四个电机,后期也要继续优化,目前暂时打算的是使用模糊PID。有偿也可,提前谢谢您了。

网友:
pid调节,学习一下

网友(2020-07-05):
有空好好学学

网友AO(2020-09-18):
引用 网友D:
好好把控制理论学一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增量式PID,纯粹是只会搞IT的工程师用不来PID,发现PID效果 ...

这就是读死书,不懂装懂,拿了资料,还要把别人鄙视一顿,有本事你发个帖,讲下PID,夸夸其谈的人太多,却干不了事,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

网友AP:
引用 网友AO:
这就是读死书,不懂装懂,拿了资料,还要把别人鄙视一顿,有本事你发个帖,讲下PID,夸夸其谈的人太多, ...

同意你的看法。

我自己的经验是就算你把自动控制原理读懂了打100分,也不见得就能做出实际的东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很简单的来验证,就是买个最便宜的有刷舵机,有刷电机和电位器的那种,把原装的控制板拆下来后换自己的板子,如果效果能和原来的一样,那基本上简单的pid控制就没问题了。

只是要求到位精准,快速无超调,无抖动,一次到位,锁定力大,也就是刚性强,左右回中准确,低速扫描无蹿动,能做到这些,再来装逼不迟。

用stm32调试伺服,用jscope是最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这就是读死书,不懂装懂,拿了资料,还要把别人鄙视一顿,有本事你发个帖,讲下PID,夸夸其谈的人太多, ...

呵呵,照本宣科!我在这给楼主说事实,你在这里不懂装懂,你这么牛逼,你能写出增量PID的传递函数,你能写出增量PID的Z变换后的差分方程,而且还跟全量PID差分方程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P:
同意你的看法。

我自己的经验是就算你把自动控制原理读懂了打100分,也不见得就能做出实际的东西。

大神,能把自动控制原理理解到100%的都是大神,看你的名字也是做电机控制的,我也是做伺服的,向你请教下,希望不吝赐教!

位置环PID的P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速度环PID数字化用何种z变换较好(后向,前向,双线性,脉冲,阶跃)好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能把自动控制原理理解到100%的都是大神,看你的名字也是做电机控制的,我也是做伺服的,向你请教下 ...

前几天刚好看三国演义,今天你的话,似乎在问我:治何经典哈?兄弟我无意引战,只是说搞技术要务实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我就不回答你的诸多提问了吧,感觉有点太书生气了,把东西做好,效果好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我对无感的控制研究稍微多点,伺服是半路出家,自己学的。以前在论坛发过些微型交流伺服的帖子,也就是简单的三环控制。自己后来也研究了一下模型舵机的控制,觉得真正重要的还是实践中灵活应变。

速度环的设计非常重要,理论就不交流了,我的理念很简单,看效果就好了。理论打100分,做的垃圾没用,把理论活用,效果好就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前我只是用速度环可以把速度控制的很低,很稳定,效果不错。

很多做专业伺服的,我相信不见得都是自己开发的吧?大公司里对核心的接触也是有限制的,所以在有些应用场合不见得就搞的定。就简单的模型舵机,我相信都没几人能自己开发,就不用谈什么日本的无刷舵机了,就是方波霍尔加电位器而已,目前没有人搞定,而交流伺服反倒按着日本人石岛胜的书,慢慢还可以做出来,我就是这样学的。

如果兄弟有什么好的伺服项目,我们可以在论坛和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2022-04-02):
引用 楼主:
“多少占空量就对应多大速度,这也对应的不对啊?”
回答:占空比和速度确实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但是这 ...

我想问一下,如果电机带上了负载的情况下和不带负载的情况,那不是pid输出和pwm的对应关系是不一样的吗,就算你的是小车,不同路边的摩擦力不同,就类似与电机的负载不同,假设都是50%的占空比输出,在光滑路面和粗糙路面,对应的转速差别可是很大的,这个怎么解决呢,虚心求教,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请教一下,计算增量的时候,iError这个参数我看是整数,按照PID过冲状态(也就是实际值大于设定值),这个也可能是负数啊,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但是看波形一直没有过冲,而且看资料说PID在参数整定的时候,最好出现两个过冲情况,过冲的波形最好是按照4:1至10:1范围比较理想,这个说明应该考虑过冲产生负数的情况,又或者说如果我把设定值降低了呢,也会产生负数的啊?

还有一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PID参数和实际参数对应问题,比如你操作的是PWM占空比->电机转速,这里设置PID的时候也是转速,这个参数算是直接调节吧,就是我马上改变了占空比就会马上改变转速,但是再有迟滞情况,比如温度情况下,就算你的PWM占空比到了最大,经过好几个T周期可能温度才会变化,像这种温度的,比如我PWM占空比的定时器系数范围是0-1000,PID调节的增量也是控制这个1000吗?
感谢!

网友:
找个典型项目自己实践一下就可以了,讲太多没用。
pid理论很简单,但实践后的理解就会大大加深,建议做个简单的模型舵机控制,或是学习一下网络上的elm chan的直流伺服项目,自己把代码看懂,自己调试系统,慢慢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