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纹波---非要在输出线上测量--纹波很大

楼主(2014-04-06):
只要效率,没有要求EMI,所以开关速度快,纹波在板上测非常小,但是客户非要在输出端达1m长(正负线总长)的线末端测,导致耦合了很多高频噪声,纹波就看起来很大了。。

现在我想的方法把正负线交叉搅在一起,减小电感,纹波稍微减小了些,但是还有。。。

其实也有欺骗客户手段,就是把带宽限制在20M,但是我觉得不怎么对,还有啥办法么。。

还有这些耦合的噪声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线的输出端么?是不是示波器的高输入阻抗也有原因,但是现在加了些负载还是有。。

网友A:
测纹波带宽本来就需要限制在20M

网友:
这个纹波一般是指开关频率或以下的吧,高于开关频率的应该都不算,标准测法探头要并上一大一小的电容,同时最好把探头的负极端子拔下来,探头外套也拧下来,直接于内部负极金属连接。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纹波带宽本来就需要限制在20M

谁说的??

网友B:
测量纹波一般都是限制带宽20M,不限制的话,辐射过来的各种杂波都被测出来了,没有多大意义。线端测试,可以使用屏蔽线,会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C:
可以说是行业标准吧,这个不是个人说的

网友:
还用谁说?电源厂家给的规格书测试条件都是这样。
20MHz,并联104电容,

网友:
看下Tek的测量方法吧,48页和49页

网友D:
无语,搞电源的居然连纹波的正常测量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纹波一般都是限制带宽20M,不限制的话,辐射过来的各种杂波都被测出来了,没有多大意义。线端测试,可 ...

您说的屏蔽线一般什么类型,给个图片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是行业标准吧,这个不是个人说的

这个线耦合高频的噪声会不会影响MCU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语,搞电源的居然连纹波的正常测量都不会

哈哈,被鄙视了,不过我不是专业做电源的。。电源只是项目中的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