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架的PPPOE宽带能用路由拨号吗

楼主(2014-04-06):
现在的结果是换了路由器,OK。
帮美眉弄的,丢脸了,哎!  有图有真相
现在的房东是电信拉条大的宽带,自己用个服务器分给各个房间,
给你个“A123xx”账号,密码xxxx,电脑接上网线,用 宽带拨号 就可以上网了。
现在想接个无线路由拨号,拨不上,显示断线。新的路由(D-link615)
电脑拨号可以上网的。
后备方法用USB  随身wifi转了,那要开主机,耗电,租房,电费伤不起。
知道的坛友,支个招。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都是自己接个无线路由器拨号,笔记本,手机用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都是自己接个无线路由器拨号,笔记本,手机用无线

回复真快,和我描述的一样吗?百度了也没什么结果。是房东分的线,账号 密码,不是电信直接进的来。
路由就用默认的PPPOE 拨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真快,和我描述的一样吗?百度了也没什么结果。是房东分的线,账号 密码,不是电信直接进的来。
路由 ...

我前后几个租房的地方也是房东架设的pppoe服务器,电脑直拨或者通过路由器拨号都没问题。

你用路由拨号是显示一直拨号中还是其他现象?

网友A:
搜索了下,你这个路由器是个奇葩,低级问题很多

网友B:
路由器不拨号,当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后几个租房的地方也是房东架设的pppoe服务器,电脑直拨或者通过路由器拨号都没问题。

你用路由拨号 ...

显示 忙碌 啊

网友:
试试把路由器MAC地址设置成和现在PC的一样。(或者先拿另外的笔记本试试是否可以上网)

网友C:
美眉呢?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不拨号,当交换

哪谁来拨号,主机, 进线 出线 都接L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眉呢?无图无真相

这个可以有,没经过同意,来个侧面的,湖南益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下,你这个路由器是个奇葩,低级问题很多

啊,选错路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选错路由了,

路由器拨号设置就那几个地方,如果确认没搞错还连接不上,那换个路由吧,现在这个折腾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拨号设置就那几个地方,如果确认没搞错还连接不上,那换个路由吧,现在这个折腾也没用。 ...

好换个试试,再次谢谢

网友:
pppoe容易出兼容问题,之前的hg225刷openwrt碰到过。

网友D:
你路由器有wan口吗,房东的线插到这个口拨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路由器有wan口吗,房东的线插到这个口拨号就行

路由器有wan口的 型号 D-LINK615

网友E:
路由器里面不是还有个静态拨号,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由器里面不是还有个静态拨号,你试试

好像试过,不行,等下再确认下,再拿个路由去试下。不知房东那会不会禁止路由呢?

网友F:
会有禁止路由的可能,不过大部分的路由器都可以用特殊拨号模式+MAC地址克隆躲过去,PPPOE本身就是个普通的协议,电信给的和房东给的是一样的,应该还是你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有试过设置wan口的速率吗?如果是自适应,试下10m全双工或其他

网友D:
lan口和wan口不要设置在同一网段,实在不行qq  教你  三1六52946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有禁止路由的可能,不过大部分的路由器都可以用特殊拨号模式+MAC地址克隆躲过去,PPPOE本身就是个普通的 ...

现在的结果是换了路由器,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n口和wan口不要设置在同一网段,实在不行qq  教你  三1六529464

现在的结果是换了路由器,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拨号设置就那几个地方,如果确认没搞错还连接不上,那换个路由吧,现在这个折腾也没用。 ...

现在的结果是换了路由器,OK。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n口和wan口不要设置在同一网段,实在不行qq  教你  三1六529464

我试试你这个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有wan口的 型号 D-LINK615

路由器的ip,192.168.0.1,浏览器输入,进去设置路由器·,其他的pc就连路由器,不用拨号就上

网友H:
对于这种私人服务器,试试能不能一号多拨,能的话网速翻倍,爽YY了。

楼主:
D—LinK61s5太高级了,不会用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这种私人服务器,试试能不能一号多拨,能的话网速翻倍,爽YY了。

这种房东装的pppoe,最常见的是wayos和ros,这俩都不能多拨。
遇到禁用lcp回显的,目前也就刷op能搞定了

网友:
同样事情,同样丢脸的路过,哎!最后也没有搅定,我弄的那个是:电脑上拔号是不需要帐号和密码的,直接点连接就可以连上,加路由就无法连通。

网友:
现在用的是菊花公司HG522-C,破解后设了好多次一直上不了网。无意中胡乱设了一下可以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由器的ip,192.168.0.1,浏览器输入,进去设置路由器·,其他的pc就连路由器,不用拨号就上 ...

可能中奖了,坏的,某东买的,用来拨我电信ADSL也不行,口D-LinK,400电话后白天也沒人值班,只能退货了

网友I:
我是来看美女的,咋一看以为没穿衣。再一看,有点显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来看美女的,咋一看以为没穿衣。再一看,有点显老

侧面可以看出老嫩,

网友J:
mac克隆试试,一般都有绑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J:
mac克隆试试,一般都有绑mac地址

试过了,没试过那么难的路由,可能是坏了。换了TP的,水晶的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