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朋友的Y450笔记本关机后,所有的指示灯都亮,该怎么办呢

楼主(2014-04-06):
RT,
一朋友的联想Y450笔记本关机后,所有的指示灯都亮,上网查了下,发现这类问题还是不少的~但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具体问题是:电脑关机后,所有的指示灯都处于亮的状态,但风扇不转动,硬盘也没有运转,这个时候,在不接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
                  把电池拨掉,则不再亮。但此时把电池再装上,则风扇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还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其他使用正常吗?
可以尝试刷下BIOS,如果不能解决,估计是EC坏了。一般笔记本的指示灯都是EC驱动的,BIOS不正常会造成IO脚状态设置错误,或EC的IO口损坏,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可以的话自已拆出来买个一样的EC自行更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使用正常吗?
可以尝试刷下BIOS,如果不能解决,估计是EC坏了。一般笔记本的指示灯都是EC驱动的,BIOS ...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 ,谢谢您~~~
其他使用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