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中megawizard的FIFO模块的仿真探索

楼主(2014-04-06):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fifo_vlg_tst();

reg [4:0] dat;
reg rclk;
reg wclk;
reg wreq;

wire [4:0]  q;
wire rdempty;
wire wrfull;

fifo i1 (
.dat(dat),
.q(q),
.rclk(rclk),
.rdempty(rdempty),
.wclk(wclk),
.wreq(wreq),
.wrfull(wrfull)
);
initial
begin
rclk<=0;
forever
#1 rclk<=~rclk;

end

initial
begin
wclk<=0;
forever
#2 wclk<=~wclk;
end

reg[4:0] cnt;

always @(posedge wclk)
if(cnt<=4'b1111) begin cnt<=cnt+1; dat<=dat+1; wreq<=1; end
else if(cnt>4'b1111&&cnt<=5'b11111) begin cnt<=cnt+1; dat<=0; wreq<=0; end
else cnt<=0;
endmodule

总结几点:
1.fifo模块中没有指针置位这一概念,读的时候就是一直顺着把没有读过的东西读出来,像走圈圈一样循环读。
2.当读的时候都读光了(如图二读到数16位置处),输出q一直保持现状(如恒于数16),并且rdempty置1。

网友A:
新手不知道怎么仿真。怎么样仿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知道怎么仿真。怎么样仿真的呀?

用modesim_altera 免费的无需破解,在官网上打包下载quartus一般会自带下载。然后你要会做两件事,一个是会用quartus产生testbench文件,并在quartus中调用modelsim_altera,可参考http://hi.baidu.com/acarve/item/8366df278ba2a70e76272cf4。二是会写testbench。

楼主:
另外再补充:当FIFO空了时候rdempty 和wrempty都会置1。另外aclr是清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