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正交解码实验,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乱(已解决)

楼主(2014-04-06):
我在同学的程序上实验时转一下就有好几百的脉冲,我的编码器是360线的
我试了很多,修改了很多参数还是不行,求救啊

/*!
*     COPYRIGHT NOTICE
*     Copyright (c) 2013,野火科技
*     All rights reserved.
*     技术讨论:野火初学论坛 http://www.chuxue123.com
*
*     除注明出处外,以下所有内容版权均属野火科技所有,未经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     修改内容时必须保留野火科技的版权声明。
*
* @file       main.c
* @brief      野火K60 平台主程序
* @author     野火科技
* @version    v5.0
* @date       2013-08-28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clude.h"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

void FTM_QUAD_Init(void)
{
   /*开启端口时钟*/
  //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选择管脚复用功能*/
//  port_init(FTM1_QDPHA, ALT6);
///   port_init(FTM1_QDPHB, ALT6);
    // PORTA_PCR10 = PORT_PCR_MUX(6);
    //PORTA_PCR11 = PORT_PCR_MUX(6);
    /*使能FTM1、FTM2时钟*/
  //  SIM_SCGC6|=SIM_SCGC6_FTM1_MASK;
    //SIM_SCGC3|=SIM_SCGC3_FTM2_MASK;
  // FTM1_MOD = FTM_MOD_MOD_MASK; //可根据需要设置
   // FTM2_MOD = 14000;
//   FTM1_CNTIN = 0;
   // FTM2_CNTIN = 0;
  //  FTM1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禁止写保护
   // FTM2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禁止写保护
//   FTM1_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FTMEN=1,关闭TPM兼容模式,开启FTM所有功能
//
   // FTM2_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FTMEN=1,关闭TPM兼容模式,开启FTM所有功能
  //  FTM1_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选定编码模式为A相与B相编码模式
  // FTM1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使能正交解码模式

   //FTM2_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选定编码模式为A相与B相编码模式

    //FTM2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使能正交解码模式
   //FTM1_SC |= FTM_SC_CLKS(1)|FTM_SC_PS(3);  //选择外部时钟

//   FTM1_CONF |=FTM_SC_CLKS(1)|FTM_SC_PS(3); //可根据需要选择

   // FTM2_SC |= FTM_SC_CLKS(3);

//   FTM2_CONF |=FTM_CONF_BDMMODE(3);
//FTM_MemMapPtr FTMN[3] = {FTM0_BASE_PTR, FTM1_BASE_PTR, FTM2_BASE_PTR}; //定义三个指针数组保存 FTMn_e 的地址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SIM_SCGC6 |= SIM_SCGC6_FTM1_MASK;       //使能FTM1时钟
   port_init(FTM1_QDPHA, ALT6);
   port_init(FTM1_QDPHB, ALT6);
    FTM_MODE_REG(FTM1_BASE_PTR)  |=    (0
                                     | FTM_MODE_WPDIS_MASK  //写保护禁止
                                     //| FTM_MODE_FTMEN_MASK   //使能 FTM
                                    );
    FTM_QDCTRL_REG(FTM1_BASE_PTR) |=   (0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
    FTM_CNTIN_REG(FTM1_BASE_PTR)   = 0;
    FTM_MOD_REG(FTM1_BASE_PTR)     = FTM_MOD_MOD_MASK;
    FTM_QDCTRL_REG(FTM1_BASE_PTR) |=   (0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
    FTM_MODE_REG(FTM1_BASE_PTR)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FTM_CNT_REG(FTM1_BASE_PTR)     = 0;                    //计数器。只有低16位可用(写任何值到此寄存器,都会加载 CNTIN 的值)
}
/*!
*  @brief      main函数
*  @since      v5.0
*  @note       FTM 正交解码 测试
*/
void main(void)
{
    FTM_QUAD_Init();                        //FTM1 正交解码初始化
    pit_init_ms(PIT0, 100);                                 //初始化PIT0,定时时间为: 1000ms
    set_vector_handler(PIT0_VECTORn ,PIT0_IRQHandler);      //设置PIT0的中断复位函数为 PIT0_IRQHandler
    enable_irq (PIT0_IRQn);                                 //使能PIT0中断

    while(1);
}

/*!
*  @brief      PIT0中断服务函数
*  @since      v5.0
*   PTA8----A   PTA9----B
*/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
{

    int32 val1;
    val1 = FTM_QUAD_get(FTM1);          //获取FTM 正交解码 的脉冲数(负数表示反方向)
   FTM_QUAD_clean(FTM1);
    printf("\n正转:%d",val1);
    PIT_Flag_Clear(PIT0);       //清中断标志位
}

楼主:
求助啊,在线等

楼主:
解决了,忘了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忘了加上拉电阻了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的编码器也是这样,开漏输出的需要自己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