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输入衰减电阻用什么电阻比较好

楼主(2014-04-06):
我用的是贴片0805的电阻,不过 发现信号2M左右就失真很严重了,变成那种三角一样的波,就需要补偿了。
有什么更好的电阻么。
因为是做实验 电阻之间直接在万用板上用焊锡连的线,这个是不是有影响?
谢谢大家啦

楼主:
大虾都在哪里?
新人完全没有存在感啊

网友:
交流信号电阻分压要并接补偿电容的

网友:
我只是路过,你就不要追着我不放了。

网友(2014-09-21):
那是电阻本身的原因,用什么电阻都会这样的,2M不是低频,电阻不能按线性算,同时板子上有寄生电容,不做补偿失真正常,如果不做补偿不失真的话那现在的示波器不知能做的多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