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移植问题

楼主(2014-04-06):
    最近将MWC的PID算法和互补滤波移植到了自己的STM32飞控上,用MWC飞控测试好用的PID参数,结果四旋翼震动很厉害,很快就侧翻。分析可以看出MWC代码的PID参数给的是挺大的,但MWC飞控却不震荡。代码参考的是MWC2.2,PID参数用的是MWC2.2的默认参数,默认参数飞行效果就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移植的对应ROLL和PITCH的PID部分代码:

        for(axis=0;axis<3;axis++)
        {
                if(axis<2) //ROLL AND PITCH
                {
                        errorAngle = (s32)(constrain(2*rcCommand[axis] ,-500,+500) - angle[axis]); //16 bits is ok here
                        PTermACC = ((s32)errorAngle*dynPIDconf.P8[PIDLEVEL])/100;//2^7=128,//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errorAngle*P8[PIDLEVEL] could exceed 32768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PTermACC = constrain(PTermACC,-dynPIDconf.D8[PIDLEVEL]*5,+dynPIDconf.D8[PIDLEVEL]*5);//角度P为90,对应于弧度的P大约是420

                        errorAngleI[axis]     = constrain(errorAngleI[axis]+errorAngle,-10000,+10000);    // WindUp     //16 bits is ok here
                        ITermACC              = ((s32)errorAngleI[axis]*dynPIDconf.I8[PIDLEVEL])>>12; //I=10,最大10000*10/4096=24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10000*I8 could exceed 32768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
                if ( axis<2 ) //ROLL AND PITCH
                {
                        PTerm = PTermACC;
                        ITerm = ITermACC;
                }
                else                   //YAW
                {
                        PTerm = PTermGYRO;
                        ITerm = ITermGYRO;
                }

                PTerm -= ((s32)gyroData[axis]*dynP8[axis])/10/8;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delta          = gyroData[axis] - lastGyro[axis];  // 16 bits is ok here, the dif between 2 consecutive gyro reads is limited to 800
                lastGyro[axis] = gyroData[axis];                                   //连续两次读取的数据差被限制在800以内
                deltaSum       = delta1[axis]+delta2[axis]+delta;
                delta2[axis]   = delta1[axis];
                delta1[axis]   = delta;

                DTerm = ((s32)deltaSum*dynD8[axis])/32;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g_axisPID[axis] =  PTerm + ITerm - DTerm;
        }

    相关变量类型定义:
u8 axis;
s32 angle[3];
s16 gyroData[3];
s32 errorAngle;
s32 delta,deltaSum;
s32 PTerm,ITerm,DTerm;
s32 PTermACC = 0 , ITermACC = 0 , PTermGYRO = 0 , ITermGYRO = 0;
static s16 lastGyro[3] = {0,0,0};
static s32 delta1[3]={0,0,0},delta2[3]={0,0,0};
static s32 errorGyroI[3] = {0,0,0};
static s32 errorAngleI[3] =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