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的启动

楼主(2014-04-06):
1. 随系统启动
echo"/usr/local/apache2/bin/apachectl start" >> /etc/rc.local

2.用service命令控制启动和停止
首先以apachectl脚本为模板生成Apache服务控制脚本:
grep -v "#"/usr/local/apache2/bin/apachectl > /etc/init.d/apache

用vi编辑Apache服务控制脚本/etc/init.d/apache:
vi /etc/init.d/apache
在文件最前面插入下面的行,使其支持chkconfig命令:
#!/bin/sh
# chkconfig: 2345 85 15
# description: Apache is a World Wide Webserver.
保存后退出vi编辑器,执行下面的命令增加Apache服务控制脚本执行权限:
chmod +x /etc/init.d/apache

启动Apache服务:
service apache start

停止Apache服务:
service apache stop

3.在服务中启动
执行下面的命令将Apache服务加入到系统服务:
chkconfig --add apache

执行下面的命令检查Apache服务是否已经生效:
chkconfig --list apache
命令输出类似下面的结果:
apache        0:off 1: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表明apache服务已经生效,在2、3、4、5运行级别随系统启动而自动启动,以后可以使用service命令控制Apache的启动和停止。

执行下面的命令关闭开机自启动:
chkconfig apache off

执行下面的命令改变开机自启动的运行级别为3、5:
chkconfig --level 35 apache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