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指针问题

楼主(2014-04-06):
假如我定义一个 变量,然后取地址,赋值于一个指针变量,然后指针++,这个值会是多少啊?
uchar i=0;
uchar *p;
p=&i;
*p++;
i=*P;
i=???  等于多少啊
*p++;
i=*p;
i=??   又等于多少啊

i会一直等于0吗?对地址+100次,我要求i一直是0,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意图。*p ++; 之后,你知道p指到什么地方去了吗,听说过堆栈溢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意图。*p ++; 之后,你知道p指到什么地方去了吗,听说过堆栈溢出吗。 ...

我要初始化一个EEPROM,就是写0,EEPROM写入函数接口是指针输入,我该怎么写,难道要定义一个数组uchar i[20000]=0;,这样不是更傻么

//向24Cxx写入数据
//参数: *p_rsc要输出数据的主机内存地址指针; ad_dst要写入数据的i2c的地址(双字节); num数据个数
//参数条件: ad_dst: ad_dst+(num-1)不能大于器件的最高地址; num必须>0;
void wt24c(uchar *p_rsc, uint ad_dst, uint nu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初始化一个EEPROM,就是写0,EEPROM写入函数接口是指针输入,我该怎么写,难道要定义一个数组uchar i ...

你是要调用wt24c还是要实现它?你说的话怎么都那么难懂,比文言文还晦涩,看半天了还是不知所云。

楼主:
我是新手,不好意思表达不清,简单点说就是调用wt24c给所有存储空间清零

网友A:
你这个函数的原型大概是将num个字节的*p_src复制到EEPROM的ad_dst开始的区域上去。
那么就这么调用好了,每次复制16个0(也可以取你自己觉得合适的值,这个值越大效率越高,但同时堆栈占用越大)。
uchar src[16] = {0, };
int i;
for(i=0; i<EEPROM空间大小 / 16; i++)
    wt24c(&src[0], i*16, 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函数的原型大概是将num个字节的*p_src复制到EEPROM的ad_dst开始的区域上去。
那么就这么调用好了,每 ...

谢谢,那我就采用你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