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平方,四个电机的PWM输出波形占空比不同

楼主(2014-04-06):
自己画的飞控板,用的是好盈电调。现在在进行四轴的PID调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将四轴平方启动后四个电机的转速不同,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PWM占空比是不一样的。正频宽范围是1.0-2.0ms。刚启动两个电机的差值就有0.2ms。这是因为PID控制的原因么?采用的PD控制,没有用积分控制。。断桨中,求解惑。。求帮助

网友A:
肯定是 程序问题啦。好好看看程序,角度差了多少,角速度差了多少,自己用参数人手PID得出结果比对一下。

玩大四轴做飞控,切忌程序上不太清楚运行过程。否则调试时很容易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 程序问题啦。好好看看程序,角度差了多少,角速度差了多少,自己用参数人手PID得出结果比对一下。

用的是四元数和陀螺仪角速度进行PD控制的。平方的时候两者即使PD其结果也影响不大。。现在是无论什么角度。。总有两个电机的占空比要小一点。。

网友A:
对角两个电机的话 就是yaw控制量,一点点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角两个电机的话 就是yaw控制量,一点点排除

是即使没有加积分。也有可能因为yaw的pd控制导致一对对角的电机转速要低于另一对是么?那要不要加yaw控制,还是说可以把它的比重变小?

网友A:
先删除yaw控制,你看看效果怎么样。最多飞机飞的时候会慢慢转起来,但是你只是空载试一下而已。

如果真的是yaw控制量导致你现在的效果,那么问题不大,只是陀螺仪z轴没校准而已。飞起来会慢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删除yaw控制,你看看效果怎么样。最多飞机飞的时候会慢慢转起来,但是你只是空载试一下而已。

如果真的 ...

恩好。我试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