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2.04登录不了界面

楼主(2014-04-06):
问题:
登录时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之后,屏幕闪一下,又跳回登录界面,无法进入桌面……

方法一:
——按 Ctrl Alt F1 切换到终端登录,(注意:如果此时数字小键盘的Num灯是亮的,需要按两下Num Lock键,让Num灯灭了再亮,然后才能输入数字。) 登录后在用户目录下运行以下命令删除这个.Xauthority 文件即可。
代码:
rm .Xauthority

不行,依然是在登录界面徘徊!!!!!

方法二:
进入tty 修改用户密码,依然 无法登录!!!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
老是闪一下这个画面 就回到登录的界面~~~

网友A:
进tty重装下gdm试下, sudo apt-get install gdm

网友B:
新用户是不是使用root用户创建的?
是的话给用户主目录加644权限看看

网友:
进tty,把gdm

网友:
kill 掉,然后输入

网友:
startx.手机发帖不易啊

楼主:
怎么ki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tty重装下gdm试下, sudo apt-get install gdm

试过了,还是一样不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用户是不是使用root用户创建的?
是的话给用户主目录加644权限看看

不是新用户,是一直好好的,突然就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