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算法区别各种颜色

楼主(2014-04-06):
刚有个任务,在不同的材料,不论颜色深浅,色度差异,   都要利用算法区别开    红绿蓝白黄   这五种颜色,用一套算法,

可是我现在只能达到通过对一种材料的调试,  去改变算法中的阈值,从而区别开,

而且也对各种颜色在每种材料上取了许多点,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将其分开,可是,感觉无规律可循啊!

利用一种算法,固定不变的程序,还要保证成功率很高,该怎么办啊!

好苦恼啊,还请对这方面精通的大神指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A:
找一种方式来增大你需要分辨的颜色的梯度差。比如如果识别红色和蓝色,很明显不能够使用灰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种方式来增大你需要分辨的颜色的梯度差。比如如果识别红色和蓝色,很明显不能够使用灰阶图。 ...

        颜色的梯度差??何解啊??
我现在用的是图像 Y UV,同时控制识别的,只是现在的图像有点小,100*100的,

cpu的原因,太大处理起来太慢!

网友:
用的PC还是DSP呢?。。。。

楼主:
  不太了解dsp  用的stm32f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颜色的梯度差??何解啊??
我现在用的是图像 Y UV,同时控制识别的,只是现在的图像有点小,100*100的 ...

我用的stm32f4来实现边缘的提取,没有外扩ram和超频能够做到50Hz。
你的所谓“识别不同的颜色这个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摄像头只要输出的像素点颜色数据不一样,那就是不同的颜色,你要识别的归根结底还不是某种颜色所在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32f4来实现边缘的提取,没有外扩ram和超频能够做到50Hz。
你的所谓“识别不同的颜色这个概念本 ...

我也是用的stm32f4 ,可是现在只能达到0.2秒一幅图,你是怎么达到50hz的呢??

而且你是用的多大的矩阵呢?我现在没有外接ram,没有超频,可能算法上面太浪费时间了吧!

我想达到的将这五种颜色的边缘识别出来,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阈值,让这程序在任何材料、各种颜色深度上面都能准确找到边缘,

(比如,当深蓝,浅蓝都可以)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色度范围,自己定义下个各种颜色的的取值范围,落在这个范围内的就判定为一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色度范围,自己定义下个各种颜色的的取值范围,落在这个范围内的就判定为一种颜色。 ...

可是现在就是问题找不到合适的范围嘛!

我试过,在不同材料上面不同的蓝色,各个参数差别很大,无规律可循啊,

有时蓝色和绿色还有重叠的范围,这有该怎么办呢?

网友B:
看图,下面那个展开的24bit色度图上,你要取一块出来,你琢磨一下边界值怎么确定的?
不同材料上面的蓝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叠加了太多的信息,而且蓝的根本就不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差不多蓝色里面的“RGB”肯定是差不多的,就看你的判定算法怎么写。

网友C:
把问题转换到频域上来处理
颜色如果连续,频域上就没有突变
如果颜色有改变,在频域上会出现一个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下面那个展开的24bit色度图上,你要取一块出来,你琢磨一下边界值怎么确定的?
不同材料上面的蓝色肯 ...

小妹我已经绞尽脑汁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算法,还望大神能给一个案例模板啊

我现在用matlab,在不同时刻不同材料取了多幅图,去找各种颜色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可是没有头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转换到频域上来处理
颜色如果连续,频域上就没有突变
如果颜色有改变,在频域上会出现一个裂缝 ...

频域上面是不是涉及到很多精深的算法啊,当初因为很多专业的算法实在看不懂,所以没有尝试频域上面的东西,

还请指条明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转换到频域上来处理
颜色如果连续,频域上就没有突变
如果颜色有改变,在频域上会出现一个裂缝 ...

感觉好深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转换到频域上来处理
颜色如果连续,频域上就没有突变
如果颜色有改变,在频域上会出现一个裂缝 ...

而且如果算法计算量过大,又会影响速度,

很是纠结啊!

网友C:
一般这种应用都是用dsp
dsp对fft有优化的,开销应该可以接受
就是建模麻烦,不过有matlab,可以大幅度提高叠代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应用都是用dsp
dsp对fft有优化的,开销应该可以接受
就是建模麻烦,不过有matlab,可以大幅度提高 ...

现在用的stm32f4这个 硬件是不能再改变了,能改的现在只有算法上面,

让程序又快又准!这是要求!

网友C:
f4算不上dsp 顶多就是浮点加速
你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把需要多点的计算转换成需要更高精度的计算
这样利用浮点的精度,代替更多的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算不上dsp 顶多就是浮点加速
你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把需要多点的计算转换成需要更高精度的计算
这样利用浮 ...

恩恩,明白!那像素点的多少上面100*100就足够了吧

网友B:
我瞎说一个啊,这么些年也没机会玩彩色的这么高级的。
你把每个点的值看成是一个矢量(R,G,B),这样在色度空间坐标系里面等于就是定了一个点,然后呢,每种色度范围也不是二维的而是三维的,等于是色度空间内的一个小多边体,这里你看你需要精确到什么位置,如果我们假定是个矩形体: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看这个点在哪个色度范围所标定的矩形体内,你就判断这个点是你定义的几种颜色中的哪一种,不需要太精确,在这个范围内即认为是一种颜色。
其实你应该庆幸仅仅是RGB色域,要是CMYK,你要做四维的坐标系了。。。
当然,摄像头受外界干扰还是很大的,跟光源神马的都有关系,这里面你可以做一些环境适应性的调整,比方说事实调整亮度等等摄像头的设置,先让系统处于一个可控可观测的稳定环境,然后再来想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瞎说一个啊,这么些年也没机会玩彩色的这么高级的。
你把每个点的值看成是一个矢量(R,G,B),这样在色 ...

恩恩,了解,看样子好深奥,嘿嘿

在网上查了好久关于YUV的颜色对照表,都没有,如果在程序中再将YUV转化为RGB,那就有在浪费时间,

还请大神给一个YUV的颜色对照表啊!

网友D:
可以先采集样品. 然后分析图片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采集样品. 然后分析图片颜色.

恩恩,只是网上很少YUV颜色对照表,哪种对照颜色知道他的YU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只是网上很少YUV颜色对照表,哪种对照颜色知道他的YUV!

受不了了,有公式的~你直接生成一个嘛。

yuv<-->rgb

Y''= 0.299*R'' + 0.587*G'' + 0.114*B''

U''= -0.147*R'' - 0.289*G'' + 0.436*B'' = 0.492*(B''- Y'')

V''= 0.615*R'' - 0.515*G'' - 0.100*B'' = 0.877*(R''- Y'')

R'' = Y'' + 1.140*V''

G'' = Y'' - 0.394*U'' - 0.581*V''

B'' = Y'' + 2.032*U''

yCbCr<-->rgb

Y’ = 0.257*R'' + 0.504*G'' + 0.098*B'' + 16

Cb'' = -0.148*R'' - 0.291*G'' + 0.439*B'' + 128

Cr'' = 0.439*R'' - 0.368*G'' - 0.071*B'' + 128

R'' = 1.164*(Y’-16) + 1.596*(Cr''-128)

G'' = 1.164*(Y’-16) - 0.813*(Cr''-128) - 0.392*(Cb''-128)

B'' = 1.164*(Y’-16) + 2.017*(Cb''-128)
很遗憾的告诉你,没有某一个色域满足你所描述的要求,你需要另辟蹊径。
比如,识别不同的颜色使用不同的色域,最后进行宗和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不了了,有公式的~你直接生成一个嘛。

yuvrgb

现在用的是stm32f4  已经0.2秒一幅图了,实在不敢在往上面加转化公式了,

还有想请教你是怎么达到50hz的呢??

网友E:
可否用RGB sensor完成前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用RGB sensor完成前端处理?

何解?还请细说

网友:
HSI行不行

楼主:
各种格式之间都是可以通过计算倒换出来的,rgb,yuv hsi等等

自我感觉yuv如果不能找到合适阈值,那其他的也不会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种格式之间都是可以通过计算倒换出来的,rgb,yuv hsi等等

自我感觉yuv如果不能找到合适阈值,那其他 ...

我们撇开单片机性能不谈,仅仅是说实现功能来说,假设你有很大的内存,很快的运算速度,那么,一种颜色模型估计只能够识别某些颜色,而如果针对不同的颜色使用不同的颜色模型,然后再把这些结果叠加就行了呢?比如我要识别红绿蓝三种颜色,很明显,我可以先使用红色通道来辨别出红色,那么此时绿和蓝是无法分辨的,但是,我再针对绿和蓝在使用绿色通道来分辨,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把这个结果综合起来,你就会识别出三种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撇开单片机性能不谈,仅仅是说实现功能来说,假设你有很大的内存,很快的运算速度,那么,一种颜色模 ...

恩恩,明白!这样又该怎么识别边缘呢?

先识别出来蓝色区域,再去识别区域交界,未免有些麻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只是网上很少YUV颜色对照表,哪种对照颜色知道他的YUV!

以前弄过DM642的.
具体算法没有参与.

搜到个资料, 你参考一下.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u012299713/63833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弄过DM642的.
具体算法没有参与.

恩恩,谢啦

网友:
你的颜色系不好判断, 管你怎么写都写不出来...

给你个关键字去搜索..

HSL 颜色系

找 rgb -> hsl 的算法, 就可以轻易判断颜色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种格式之间都是可以通过计算倒换出来的,rgb,yuv hsi等等

自我感觉yuv如果不能找到合适阈值,那其他 ...

喔. 刚看完下面的贴...

hsi hsl 其实是一个东西..

你认真看完hsl的定义就知道为啥你用rgb不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喔. 刚看完下面的贴...

hsi hsl 其实是一个东西..

hsl中指的色度,亮度,饱和度 这三种和YUV格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y为亮度, uv为色度,饱和度,着实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转化,

还请大神指明

网友G:
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stm32上实现颜色跟踪

恩恩,谢谢,我现在需要做的是静态识别就好,不需要颜色跟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hsl中指的色度,亮度,饱和度 这三种和YUV格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y为亮度, uv为色度,饱和度,着实不知 ...

http://chelong.blog.163.com/blog ... 302011431101442164/

行.. 我把网站也给你找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我现在需要做的是静态识别就好,不需要颜色跟踪

其实这个就是静态啊,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chelong.blog.163.com/blog/static/1355509302011431101442164/

行.. 我把网站也给你找来...  ...

十分感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个就是静态啊,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恩恩,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个就是静态啊,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也就是我现在如果用HSL的话,只需要控制H这一个变量就好,是吗??

网友H: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加个标定色,一般用白色,然后计算相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加个标定色,一般用白色,然后计算相对值

标准色有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网友:
就是在你拍摄的图片旁边人为放一片白纸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色有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就是在你拍摄的图片旁边人为放一片白纸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标准色有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放一个白色参考颜色,把所有检测到的颜色跟这个参考颜色做个运算得到相对值,根据相对值进行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一个白色参考颜色,把所有检测到的颜色跟这个参考颜色做个运算得到相对值,根据相对值进行识别 ...

哦哦,秒懂!谢谢,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一个白色参考颜色,把所有检测到的颜色跟这个参考颜色做个运算得到相对值,根据相对值进行识别 ...

有没有yuv转化hsl的公式啊,发个链接啊!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瞎说一个啊,这么些年也没机会玩彩色的这么高级的。
你把每个点的值看成是一个矢量(R,G,B),这样在色 ...

你说的的那个rgb的颜色空间是怎么分布的呢??

刚刚看见一个博客,上面写道:
设 (r, g, b) 分别是一个颜色的红、绿和蓝坐标,它们的值是在 0 到 1 之间的实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rgb不是从0~255的数字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yuv转化hsl的公式啊,发个链接啊!谢啦

嘿嘿说实话吧:我没有做过CCD,你做的东西太高级了,能分享一下原理图不?让咱也张张见识

网友I:
环境光不够 离散性很大

可以考虑 环境LX不够,用额外的补光,统一后 算法会简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说实话吧:我没有做过CCD,你做的东西太高级了,能分享一下原理图不?让咱也张张见识  ...

没什么高级的,就是用stm32f4做的主控,用的saa7111a进行图像处理罢了,

总感觉用stm32做图像处理很不够用,dsp才跟的上,可是上级要求,所以只能用stm32,

至于原理图,因为需要保密,所以还望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环境光不够 离散性很大

可以考虑 环境LX不够,用额外的补光,统一后 算法会简洁很多 ...

用哪种格式会比较方便呢?
YUV  ,RGB,HSL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哪种格式会比较方便呢?
YUV  ,RGB,HSL哪个比较好呢??

saa7111a .. 图像出来烂得不行.. 祝你好运..

你只能用HSL,  我记得有YUV转HSL的算法

但也可以YUV先转RGB 再转HSL

0-255 取值是因为色深一般用8bit色阶

0-1表示是因为归一化了, 都是一个意思

你要判断颜色, 除了HSL, 其他你别想了..

另外... 提高一下你搜索的能力,别光问...

还有, 做这种转换算法, 管你用dsp还是mcu来做, 没多大区别的.  说完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saa7111a .. 图像出来烂得不行.. 祝你好运..

你只能用HSL,  我记得有YUV转HSL的算法

恩恩,谢谢你!

网友J:
要将RGB转换到HSI格式, 其中,H代表颜色,S代表饱和度,I代表亮度。

转成HSI格式后,只处理H分量,就可以了。

可采用分水岭算法,局部聚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将RGB转换到HSI格式, 其中,H代表颜色,S代表饱和度,I代表亮度。

转成HSI格式后,只处理H分量,就可以 ...

如果视野中出现白色了有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视野中有白色,他的H值和蓝色的H值很接近!现在我想需要加上L

网友K:
没做过颜色处理,但做过项目,
楼主貌似太着急了,做技术要静下心沉住气。
领导总是着急的,要你尽快马上实现,你得顶住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做过颜色处理,但做过项目,
楼主貌似太着急了,做技术要静下心沉住气。
领导总是着急的,要你尽快马上实 ...

恩恩,谢谢啊,我还是新手,所以不用心不着急不行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什么高级的,就是用stm32f4做的主控,用的saa7111a进行图像处理罢了,

总感觉用stm32做图像处理很不够 ...

好吧理解,能把你用的摄像头型号说一下么?我想玩一下,但不知道买哪个型号的。如果还涉及到保密的话高手给推荐一个不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吧理解,能把你用的摄像头型号说一下么?我想玩一下,但不知道买哪个型号的。如果还涉及到保密的话高手 ...

和这个长相一样!应该是这个!彩色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2306316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这个长相一样!应该是这个!彩色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8.if5IwH&id=1 ...

太感谢了,这下又有的玩了嘿嘿,谢谢高手

网友L(2015-02-16):
或是LAB空间也可以,其实绝不能用RGB,而是要用色度和亮度的颜色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将RGB转换到HSI格式, 其中,H代表颜色,S代表饱和度,I代表亮度。

转成HSI格式后,只处理H分量,就可以 ...

分水岭算法,高级,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或是LAB空间也可以,其实绝不能用RGB,而是要用色度和亮度的颜色空间

请问用hsi和用lab模型哪个更好呢?

网友(2015-06-05):
上面也人提到了,关键选一个颜色空间转换的。你先把代码在matlab跑下,然后找到c语言的往stm32里写,找到能用的代码很重要,自己写这些算法代码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