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图像处理的比较低成本的DSP型号?

楼主(2014-04-06):
图像规模:152*200,8位灰度。注意是图像,非视频。

尽管算法的优化是一方面,但是也必须要配合相应的平台,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低成本、小图像的处理合适的芯片。
请教各位网友,有没有适合这类需求的低成本的DSP平台?达芬奇的不仅太贵,而且有些高射炮打蚊子了。

因为要用到Linux和Qt,所以之前在2440进行图像处理,应当是2440架构的原因,处理起来很吃力。不知换成6410或者A8能否有改善?

不知ADI的BF53x系列还有带FPU的STM32F4是否合适做稍小些的图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2啊~~~~~~~~~~~~

tms320vc5402???

这个能跑个wince或linux吗?

网友:
要求低成本的话,就海思系列

楼主(2014-06-12):
不知道ADI的BF53X系列怎么样?顶一下

网友B:
BF533 的 DSP 性能不如用 A8 处理器内部的 NEON 模块
网上有 bench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533 的 DSP 性能不如用 A8 处理器内部的 NEON 模块
网上有 benchmark

从哪里找到的benchmark,自从谷歌挂掉了以后,上网搜索就变得很艰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哪里找到的benchmark,自从谷歌挂掉了以后,上网搜索就变得很艰难了。

去搜那个吧,里面有 BLACKFIN, CORTEX-A8 CORTEX-M4 CEVA-DSP ARM11 的分数
BALCK 相当于 A8 的 80% 性能

楼主:
分享一个链接关于芯片dsp性能的跑分,http://www.bdti.com/Resources/BenchmarkResults/Processors

网友C:
一直用dm642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dm642感觉还不错

dm642,性能没的说,但是针对楼主位的图片大小来说还是性能过剩了些,正琢磨什么时候找老板申请买一套642学学,不知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开发板推荐?

网友C:
你是用多大分辨率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多大分辨率的图片?

152*200,8位灰度

网友D:
ADI 的BF系列可以。但是开发工具价格不是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I 的BF系列可以。但是开发工具价格不是很友好。

是啊,bf53x性能还是比ti的c5000系列强的,但是仿真器死贵死贵的。正考虑有机会找老板申请一套。

网友:
电气控制知道,图像没有做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搜那个吧,里面有 BLACKFIN, CORTEX-A8 CORTEX-M4 CEVA-DSP ARM11 的分数
BALCK 相当于 A8 的 80% 性能 ...

我也想看这个比分对比,
不知道blackfin对比ti  am系列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看这个比分对比,
不知道blackfin对比ti  am系列性能怎么样?

BF 秒杀 C5000
不过 TI 搞图像都是 C6000 核才行了
BF 比 C6000 性价比高
你需要先搞名字,自己要搞图像的啥
然后分析接口
选择出来芯片
最后才是性能 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