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被哪个流氓软件挟持了?

楼主(2014-04-06):
我的系统是win8.1,IE11。最近发现经常出现如下图画面,请问是不是被哪个流氓软件挟持了?
说明:系统未装任何360相关软件,但是装有金山卫士和微软的杀毒软件。

网友A:
金山干的。我也中招了,还没解决

网友:
Win7,Win8裸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山干的。我也中招了,还没解决

可能是它!还经常弹出个什么毒霸浏览器

网友B:
WIN8.1  资源管理器 经常奔溃。WIFI自动掉线。。

就像不明白,好好一个系统 怎么就被微软越搞越差劲。

还要求更高的CPU ,更大的内存。。

最近发现QQ 和 旺旺也版本越高越不好用。

网友:
电脑管家之类的软件先扫描一下,然后禁用不明浏览器插件

网友:
我还是XP在奔

网友:
XP,用小红伞个人免费版,+魔方

楼主:
其实我用金山卫士主要是用它的控制开机启动项和清理垃圾功能。除了金山,360,还有没有这两项功能好使而又不流氓的软件?腾讯的电脑管家好象也很流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用金山卫士主要是用它的控制开机启动项和清理垃圾功能。除了金山,360,还有没有这两项功能好使而又 ...

cclear

珍爱生命,远离国产软件

网友:
我用金山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lear

珍爱生命,远离国产软件

这个MS不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8.1  资源管理器 经常奔溃。WIFI自动掉线。。

旺旺自动升级,还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不自动升级
QQ服务器还常禁止老版本登录,不升级还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