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T-Thread的线程问题!

楼主(2014-04-06):
现在在做RT-Thread操作系统, 里面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初始化线程, 一个是创建线程, 而在实际应用中,我看到有的例程是两个线程分别使用创建和初始化实现,请问有什么具体区别? 尤其是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比如下面这个例程,实验现象是基本一样的,但是没明白有什么区别!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rt_thread_t thread;

    /* create led1 thread */
    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1",
                              rt_thread_entry_led1, RT_NULL,
                              512,
                              20, 5);
    if (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hread);

    //------- init led2 thread
    rt_thread_init(&thread_led2,
                   "led2",
                   rt_thread_entry_led2,
                   RT_NULL,
                   &thread_led2_stack[0],
                   sizeof(thread_led2_stack),10,10);
    rt_thread_startup(&thread_led2);

    return 0;
}

网友A:
一个是创建静态线程,一个是创建动态线程,动态线程可以删除的。RTT的文档有说的,查查吧

网友B:
详情请见手册第二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创建静态线程,一个是创建动态线程,动态线程可以删除的。RTT的文档有说的,查查吧 ...

谢谢啊,您这么一说,我仔细核对了一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情请见手册第二章。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