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充满的镍氢电池,再次充电怎样快速判断是满电池?

楼主(2014-04-06):
对于镍氢电池,很多充电器都是用-DV判断其充满的。如果刚充满的电池。取下10分钟后再放上充电,发现要充很久才会再次充满,来回几次的话,那电池明显过充了。
电池取下后温度下降了。再次充到-DV需要10几到30分钟,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在几分钟内判断出已充满的电池?
不知道论坛内的开源充电器能不能快速判断已经充满的电池?

网友:
充满的电池电压高,傻充都会用极小的电流充电(涓流充电,一般几mA到几十mA),一到-dV就停止了,所以不用担心过充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大电流充电器呢?比如说 1C.

网友:
这个好像没法判断吧
谁让它是镍氢呢

网友:
其实 你充满了 就真心没必要再放上去 充了   你这个操作方法不合适吧

楼主:
但是有客户就要这样。 上帝啊。

网友:
好的充电器,基本是-dv和dt,加上最大限时作为补充辅助,楼主的问题,没有更好的办法,好在镍氢电池耐过充还算不错。

至于小电流充至-dv出现,基本不现实,镍氢电池使用-dv测试判断,至少要0.3C左右以上的电流

网友:
这个我想如果放上去检测到电压已比较高了,就启动涓流模式吧,可人之见。

楼主:
做了个实验,充满一次后,停了一晚,第二天充满后重复充电,一共5次,数据如下。用0.5c充。
次数                     时间       温度    -DV
空电池                  5小时      38      7mV
隔夜满电池            53分       39      10mV
满隔10分钟2次       38分       40      10mV
满隔10分钟3次       31分       40      10mV
满隔10分钟4次       32分       40      10mV
满隔10分钟5次       27分       40      10mV

可以看到充满后电池再充电压会高10几mV,但对于不同电池平台都不一样。
attach://182369.jpg
attach://182370.jpg
attach://182371.jpg
attach://182372.jpg
attach://182373.jpg
attach://182374.jpg

楼主(2014-09-24):
日本和台湾人的高级充电器就能识别。 看来要监控一下他们的检测方式才行了。

网友A:
快速充电器,充满电的镍氢,不会进行充电,因为会首先检测电池电压,(不合格的充电器例外)

网友:
买过一个慧眼,充满的电池,他还是会再次充到1.5然后停止

网友:
0 DV,温度判断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充电器,充满电的镍氢,不会进行充电,因为会首先检测电池电压,(不合格的充电器例外) ...

镍氢电池不同于锂电,充电时可达到1.5几伏,一停充马上就掉到1.2几伏了。
靠电压判断镍氢是否充满不可靠。

楼主:
最近拿到一个很高级的充电器,发现充满的电池放进去可以判断为满电池,这个值得研究一下。
可能和内阻有关,这家伙可测内阻,误差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不同于锂电,充电时可达到1.5几伏,一停充马上就掉到1.2几伏了。
靠电压判断镍氢是否充满不可靠 ...

你检测一下镍氢的充电电压曲线和充满后半小时内的电压看看。另外,镍氢的自放电也很可观。

网友:
嗯,,测内阻。。。。

网友:
充满条件不只一个吧
1. 最高电压值,
2. 最高温度,
3. -DV或0DV.

网友(2017-10-29):
高级一点的充电器都有电压检测的功能了。

网友(2019-05-12):
可以用短时间放电来测量吗?比如放电10ms,检测电流?

网友:
不好意思,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