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用PE生成GPIO_LDD代码,但PE的函数不知道怎么用(已解决)

楼主(2014-04-06):
FDRM-KE02用PE生成了GPIO_LDD的代码,但是PE的函数有点看不懂,小弟C学得简陋,没用过这么洋盘的东西,如下图,请问有不有讲解如何使用这些函数的文档或者例程呢。

网友:
楼主你好
PE生成的LDD都是有帮助文档的,且其帮助文档中有列出典型应用。
请按照图示操作
首先Components框中右键你的GPIO_LDD选择Help on Component

再在Help框选择Component GPIO_LDD Typical Usage

最好就能看到典型应用的其中一个用到了你提到的这个函数。

网友:
相关的函数可以直接拖动到你的C文件中,输入参数一般包含你所初始化的外设的寄存器组,一般使用NULL就可以。然后就是相关的操作,比如SET_VAL,输入参数里面就包含你要输出的值0或者1.返回一般是执行结果,错误代码。初始化函数会返回外设相关的寄存器组。注意为了实现接口的兼容,函数输入和返回值好多都是强制类型转换的。你要根据实际的类型去指向。

网友:
正如楼上所述:这种Methods使能的功能函数可以直接从左侧Components栏中拖动到自己的程序里。

你提到的这个函数在2楼的Typical Usage中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