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编写上位机,程序计算量大,一运行,程序就死

楼主(2014-04-07):
MFC编写上位机,程序计算量大,一运行,程序就死,然后过一会,程序自动退出。这可肿么办?求高手支招。

网友A:
计算量大阻塞了MFC了吧,请另开线程或者重载OnIdle。

网友:
再阻塞也不会自动退出吧? 不信一个button, sleep(N), 你试试..估计算法有问题哦

网友:
不是计算量大的原因吧。。。。

网友:
我猜是指针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没处理好。

网友:
不会调试?

网友:
这也是个神问题,我也遇到一牛人,问我,怎么才能把程序写好?无解啊

网友B:
应该还是程序没写好,内存溢出,访问到不该访问的地方。
建议分段实验,只抓“一帧”真实的机器数据,保存下来。然后以此为输入,逐步验证计算过程。
另外MFC的UI可以暂时不刷新,在对话框程序加
#pragma comment(linker, "/subsystem:\"CONSOLE\" /entry:\"WinMainCRTStartup\"")
计算结果用printf 打印出来。控制台上会显示结果。
避免UI线程阻塞,缩小出问题范围。

网友C:
这正是托管代码和非托管的一个重大区别。 VC里一旦内存溢出或者指针错误,往往是A处破坏,B处才出错。而出错的各种表现也千奇百怪,很难找到错误代码的位置。
而像C#等一般都是哪里写错哪里报错,容易找到问题。

像楼主遇到的问题,建议你先把代码逐步注释,有些功能直接写死或返回,慢慢定位错误代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程序没写好,内存溢出,访问到不该访问的地方。
建议分段实验,只抓“一帧”真实的机器数据,保存 ...

内存溢出 他是不是会提示 什么什么 只能为read的提示啊?我的程序 就是 一个图像处理的,就是先对图像进行腐蚀后膨胀,注释掉膨胀,单独腐蚀,程序没问题,可一加上膨胀就不行了。其实我复试和膨胀的代码几乎一样,只是前者if语句里用了&&,后者if语句里用了||,真心奇怪啊。最后谢谢你。。

楼主:
在次一并谢谢所有给予建议的热心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量大阻塞了MFC了吧,请另开线程或者重载OnIdle。

计算量确实大,关键是,后步的计算要依靠前面计算的结果,都是关于图像处理方面的。

网友:
用到OpenCV吧,多数是指针或数据类型转换的问题,我常碰到的。。。。

网友:
如果是图像处理,在关键部分设置断点,调试.打印中间结果.一般能很快确认是算法问题还是内存溢出.

网友:
用VC都10年,还没遇到,估计你的处理程序有big bug。

网友:
肯定跟计算量大没有关系,还是程序架构问题。单开线程,出log看问题出在哪儿,或者重载new运算符,看是否内存泄露。或者加入vld看是否内存有问题。

网友:
先把大部分程序代码先屏蔽掉,直到能够正常运行为止,然后再一部分一部分的打开,这样应该可以找到问题出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程序没写好,内存溢出,访问到不该访问的地方。
建议分段实验,只抓“一帧”真实的机器数据,保存 ...

好用 !!!

网友:
发给我看看?我帮你调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正是托管代码和非托管的一个重大区别。 VC里一旦内存溢出或者指针错误,往往是A处破坏,B处才出错。而出 ...

你用过log4c一类的日志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再加上合理的架构,单元测试……捕捉bug非常轻松

网友D:
多线程,计算不要放在UI线程里,不然程序卡死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线程,计算不要放在UI线程里,不然程序卡死很正常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B:
是编码问题吧,把原因 和办法都写出来啊,这样其他人可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编码问题吧,把原因 和办法都写出来啊,这样其他人可能有帮助

额 我重开了个线程,把计算量大的代码单独放到了一个线程 就好了。。。

网友:
使用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