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delsim_altera对sdram或者usb等进行仿真?

楼主(2014-04-07):
可以用modelsim_altera对具体的具体的有输入输出的元器件进行仿真么?

楼主:
下面程序是一个modelsim仿真的程序吗?我觉得好奇怪啊~~~ 怎么又input output 又有initial呢?
module sdram_test_component_ram_module (
                                         // inputs:
                                          data,
                                          rdaddress,
                                          rdclken,
                                          wraddress,
                                          wrclock,
                                          wren,

                                         // outputs:
                                          q
                                       )
;

  output  [ 15: 0] q;
  input   [ 15: 0] data;
  input   [ 21: 0] rdaddress;
  input            rdclken;
  input   [ 21: 0] wraddress;
  input            wrclock;
  input            wren;

  reg     [ 15: 0] mem_array [4194303: 0];
  wire    [ 15: 0] q;
  reg     [ 21: 0] read_address;

//synthesis translate_off
//////////////// SIMULATION-ONLY CONTENTS
  always @(rdaddress)
    begin
      read_address = rdaddress;
    end

  // Data read is asynchronous.
  assign q = mem_array[read_address];

initial
    $readmemh("sdram.dat", mem_array);
  always @(posedge wrclock)
    begin
      // Write data
      if (wren)
          mem_array[wraddress] <= data;
    end

//////////////// END SIMULATION-ONLY CONTENTS

//synthesis translate_on
//synthesis read_comments_as_HDL on
//  always @(rdaddress)
//    begin
//      read_address = rdaddress;
//    end
//
//
//  lpm_ram_dp lpm_ram_dp_component
//    (
//      .data (data),
//      .q (q),
//      .rdaddress (read_address),
//      .rdclken (rdclken),
//      .wraddress (wraddress),
//      .wrclock (wrclock),
//      .wren (wren)
//    );
//
//  defparam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file = "UNUSED",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hint = "USE_EAB=ON",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indata = "REGISTERED",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outdata = "UNREGISTERED",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rdaddress_control = "UNREGISTERED",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width = 16,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widthad = 22,
//           lpm_ram_dp_component.lpm_wraddress_control = "REGISTERED",
//           lpm_ram_dp_component.suppress_memory_conversion_warnings = "ON";
//
//synthesis read_comments_as_HDL off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