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ga16+nRF24L01的无线音频话筒

楼主(2014-04-07):
虽然以前有人做过,但是这是我的第一份成功的作品,发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好多东西都还没有搞懂,特别是接功放后为什么波形失真了,接上喇叭有一点噪声,pwm波有尖峰,怎么去除呢

网友:
很好,再接再厉

网友A:
讲讲数据传输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讲数据传输的原理是什么

首先将驻极体话筒采集到的声音模拟信号转换成便于存储和处理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2.4GHz的无线模块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收到数据后在利用pwm将数字信号还原成声音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将驻极体话筒采集到的声音模拟信号转换成便于存储和处理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2.4GHz的无线模块发送到 ...

用pwm也能做DA吗  神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也能做DA吗  神奇啊

恩,是的,改变匹配的值就行了

网友(2014-06-22):
怎么没有电路图呢?楼主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wm也能做DA吗  神奇啊

RC滤波。

网友:
高深,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想知道楼主现在做的效果咋样?语音传输能挺清楚内容吗?刚好我这几天也打了块板子玩玩,但是语音质量非常差,噪声很大。  我用的MSP430  +  A7108 。

网友B:
这个是470M的频段,加了PA,RF芯片用的A7108,采用FIFO方式工作。由于需要打包发送数据,所以功放电源的电流是宽度等于数据包发送时间的脉冲,由于电流比较大,这些脉冲对板子上的音频电路产生了干扰,导致AD对干扰进行了采样并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出现了噪声。但是,我试着想去除干扰,没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470M的频段,加了PA,RF芯片用的A7108,采用FIFO方式工作。由于需要打包发送数据,所以功放电源的电 ...

效果还行吧,如果在接收端加一个滤波器就更好了,就是灵敏度不是很高,做高频是很容易产生噪声的,你把两个板子拿起来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果还行吧,如果在接收端加一个滤波器就更好了,就是灵敏度不是很高,做高频是很容易产生噪声的,你把两 ...

关掉PA,然后把A7108的功率降到5dbm以下,声音效果就好了很多,语音内容清晰,音质谈不上好。主要因为我的语音前级放大是用三极管搭的,很容易受到射频信号的干扰,如果换成运放估计会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PA,然后把A7108的功率降到5dbm以下,声音效果就好了很多,语音内容清晰,音质谈不上好。主要因为我 ...

你的天线是用导线引出的吗?做高频还是有难度的,对硬件知识要求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天线是用导线引出的吗?做高频还是有难度的,对硬件知识要求很高的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zMjkwMzA0.html

上面是测试的视频,数据流声音有点大。我是60字节一包数据,你是32字节一包数据,不知道32字节效果会不会好些。
天线暂时用导线引出的,现在只是一级一级的调试,后面准备用网络分析仪配一对天线。
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功率不能加大,加大后对音频前置放大电路干扰太严重了!不加PA的话A7108就有100mW的输出。 对音频部分已经能干扰到了,现在只能调低用。这个板子只能做控制类的数据传输了,做语音传输没戏了。

网友C:
这个属于大数据传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zMjkwMzA0.html

上面是测试的视频,数据流声音有点大。我是60字节一 ...

你把天线拉直看看,说不定天线就是罪魁祸首,还有把两个板子腾空了测试或者下面垫一个东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大数据传输吧

A7108这个芯片的最大速率是250Kb/S,实际传输的数据量是80K bits /S。没压缩。直采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