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有坏道 重启咋办?

楼主(2014-04-07):
RT
WD320G 硬盘一个,用HD检测有坏道,然后重启。咋办?

网友:
最好换个新的吧,硬盘这东西一旦有坏道,离死就不远了,关键是我们的数据是无价的,尽早决定吧!!!

网友:
还能怎么办?换硬盘啊。
趁你的电脑没有彻底开不开机之前,换块新的硬盘,把数据都导出来。
硬盘才多点钱一块,数据是无价的。

网友A:
这就是暗示楼主要给种子们搬家啦

网友:
楼主应该共享一下。。。。。

网友:
4k对齐了吗,没有的话对齐再检测

楼主:
请问ls什么是4K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暗示楼主要给种子们搬家啦

+1

网友:
换个硬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