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PCB对电源电路影响有多大,用的芯片是UC2844B

楼主(2014-04-07):
大家好,手上有二块电路板,不同厂家做的,电路是一样的,一块板子元器件装上输出电压正常,另一厂家的PCB元器件装上去电压偏高很多,二块板子元件都调换过,还是一样,芯片用的是UC2844配2SK1317,那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PCB连铜了吧。

楼主:
你好,变压器调换过,还是偏高

楼主:
PCB连铜?怎么测试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变压器调换过,还是偏高

建议你可以一个一个换过去,一直换到哪个元件高了,就是关键元件.

网友B:
可以肯定不是pcb,找找其他原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可以一个一个换过去,一直换到哪个元件高了,就是关键元件.

我在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不是pcb,找找其他原件把

我在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