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值不刷新,是什么问题啊?跪求解

楼主(2014-04-07):
        前两天买了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模块,现在拿来测试,测试代码是资料配送的。我把模块测到的温湿度显示在液晶上,无论我怎么把模块加热还是加湿度,显示的数值就是不变!起初是以为模块坏了但是换了个新的后液晶上显示的数值还是不变,各位大牛求解啊?下面贴出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delay_nms(1000);
        while(1)
        {
                RHvalue();//调用读温湿度子函数,该函数里面已经将温湿度值送液晶显示。
           }
}

楼主:
void RHvalue(void)//温湿度读取子函数
{
    P1_3=0;
    delay_nms(20);
    P1_3=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起始信号结束
    P1_3=1;//主机设为输入模式
    if(!P1_3)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1_3)&&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1_3)&&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湿度值高八位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湿度值低八位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温度值高八位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温度值低八位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1_3=1;
                        a=U8RH_data_H_temp;
                        b=U8RH_data_L_temp;//
            RH[0]=(a/10)+0x30;
                        RH[1]=(a%10)+0x30;
                        RH[2]='.';
                        RH[3]=(b/10)+0x30;
                        RH[4]=(b%10)+0x30;
                        RH[5]='%';
                        display4(RH);//送液晶显示
                        a1=U8T_data_H_temp;
                        b1=U8T_data_L_temp;
                        temp[0]=(a1/10)+0x30;
                        temp[1]=(a1%10)+0x30;
                        temp[2]='.';
                        temp[3]=(b1/10)+0x30;
                        temp[4]=(b1%10)+0x30;
                        display3(temp);//送液晶显示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

网友:
传感器数据处理可以把数据通过串口输出看看,如果温度湿度确实采集无误就是你的液晶显示那边没做好

网友:
另外这温湿传感器上电后需要较长时间才有变化,貌似5分钟以上。

网友:
最好串口打印。分段排除故障。

网友:
DHT11对时序要求较高,可以仔细计算下延时函数。
另外,再加个函数,比如从0加到255,并且在屏幕上刷新,这样就可以判断是驱动屏幕部分的问题还是驱动DHT11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