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SD卡,程序会自动复位 疑惑

楼主(2014-04-08):
用的主芯片是NXP的LPC1768,采用的是SPI读写SD卡的方式。其中SD卡部分的电路图如下:

PCB图如下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怀疑插入的过程中短路了

网友B:
示波器挂电源上,然后插入看看,是不是过程中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插入的过程中短路了

可是插上之后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插上之后是能用的

过程中可能有一瞬间,慢慢插入,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1、观察电源是否跌落;
2、某些IO是否开启了中断功能,引起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挂电源上,然后插入看看,是不是过程中有短路?

如果说真是电源短路的问题 会是在哪里?有没有SD卡卡槽的机械内部结构图呢

网友:
有些插座有卡是否插入的机械结构的,要检查一下那个机械开关。

网友C:
P4.29断开试试看,如果不复位了,则跟我的现象基本一致,好像这种IO口的工作模式要配置,要不然插进去的时候,拉电流比较大,导致电压变化看门狗复位,之前用Ti的片子调试SD卡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就是插入的时候SD卡上电造成的,那一瞬间SD卡内部充电,相当于短路,不是机械短路。SD卡电源并个大电容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插入的时候SD卡上电造成的,那一瞬间SD卡内部充电,相当于短路,不是机械短路。SD卡电源并个大电容就没 ...

测试了一下电源 电源信号波形没有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P4.29断开试试看,如果不复位了,则跟我的现象基本一致,好像这种IO口的工作模式要配置,要不然插进去的时 ...

测量了一下P4.29的波形 确实和sd卡插入有关 而且波形让人费解

我把sd卡相关的函数禁用掉,或者只是烧写一段helloworld 的程序,插入SD卡系统仍然会自动复位

请问P4.29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
另外说一下 我的sd卡10和11接错了 本来是接到CD检测的管脚接成了保护引脚,也就是说P4.29测量的是SD卡是否保护//

网友:
学习了!做个记号等结果~

网友:
试试看断开后拉P1口或者其它某个脚。有可能就不影响了,时间有点久了忘记当时该如何配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