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小米”USB充电门“

楼主(2014-04-08):
手机出现插上充电器无法充电的问题,动动插座有时又可以充电!
拿到小米售后去维修,小米竟然以手机受潮不予免费维修,他们的理由非常的牵强:
1,以USB座上一个白色的小点儿,就认为是霉点,直径不到1mm;
2,一颗0402电阻焊盘位置白色点(直径小于1mm)就认为受潮!
各位都是专家:
1,以这么小的两个斑点就可以认为是受潮吗?
2,USB无法充电,是多大可能是这两个所谓的“霉点”(白色的,感觉不像霉啊,怎么看也感觉是阻焊剂“)导致的吗?
3,百度一下2A存在很多USB口接触不良的问题,本人在维修点一会会时间,也遇到另外两个人相同型号有同样的问题。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小米的产品设计有问题?
4,遇到这种情况,如何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

网友A:
大功率直流电直接弄伤 ok  黑屏 质量问题 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直流电直接弄伤 ok  黑屏 质量问题 换主板

你牛逼!这样他还可能说你受潮导致黑屏,不给修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牛逼!这样他还可能说你受潮导致黑屏,不给修哦!

主板坏恪 开不了机 必须换。不给换就闹 打110 闹到小米之家无法营业就行

网友B:
听说修手机的特喜欢雷不死,生意火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修手机的特喜欢雷不死,生意火爆呀~!

有这个说法?

网友B:
这个是搞笑的~!我也不清楚,反正听说小米的售后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恪 开不了机 必须换。不给换就闹 打110 闹到小米之家无法营业就行

反正在中国,闹得越凶,处理得越好~!
你最好带上老妈,请出老婆,有小孩的最好,女人有3个就更好了~!
然后一大家子杀过去,女人吵小孩闹,让他们没法正常营业~!
感觉售后有点扯,受潮发霉 不可能只有一点点地方,并且电子器件会长霉?反正我家电子垃圾到处扔,前几天深圳这么潮,地上墙上都是水,没见过什么机器长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搞笑的~!我也不清楚,反正听说小米的售后不是很好~!

质量不好,大家可以理解,毕竟是国产的,我也一向是支持国货的!
但是,还想以此拒绝保修,多收客户收钱,还找这么牵强的理由来忽悠人,太说不过去了!

网友C:
小米2A确实有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的2A去修了,不到5分钟就修理完毕了。
我感觉维修点应该挺乐意给你修的,因为小米的维修点都不是自己的,维修点能挣小米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在中国,闹得越凶,处理得越好~!
你最好带上老妈,请出老婆,有小孩的最好,女人有3个就更好了~!

是啊,仅仅以两个很小的点,就认定受潮,这个道理太牵强了!
小米售后很强势:
1,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去找他们检测(他们检测是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
2,或者去找第3方检测(这里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查了相关新消法,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经营方来举证,应该由他们找第三方来检测,出具这个故障是由无法充电的故障是由这两个点引起的)

另,对受潮是没有国家标准的,怎么样算受潮也很难说清楚,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2A确实有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的2A去修了,不到5分钟就修理完毕了。
我感觉维修点应该挺乐意给你修的, ...

关键是这个维修点,想收我的钱,然后给我修!
顺便曝光一下这个点:杭州市文三路259号昌地火炬大厦3号楼901室 川海通信!
在这个点,一个上午,我遇到:
1,4起客户和售后发生争吵;
2,遇到3起小米2A存在USB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

网友:
小米的售后很野鸡

网友:
小米的售后很野鸡
用的小米一手机,开不了机,去小米之家,测试一通,说主板坏了,需要更换主板650元,(小米1,已过保)。
所以拿回手机,到路边修手机的去看看,通了一下电说手机正常,电池问题,换了一个电池就OK了

网友:
自己电烙铁或者风枪把usb座加热到300度3秒。搞定。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681-1-1.html我发的贴子

自己就能修好,另外友情提示:拆机后组装注意摄像头的胶垫,不然会对焦不准,点用洒精刷刷就行,小米官方承认设计问题,说免费维修,但去售后还是会收费。建议自己修,说白了就是虚焊,飞线就行

网友:
我的2A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楼上的方法不行,只能到淘宝上买个尾排(带后面电路的那种)自已换一下,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681-1-1.html我发的贴子

自己就能修好,另外友情提示:拆机后组装注意 ...

小心,论坛由规定不允许使用大字体的哦,现在的ID可值钱了.

网友:
打小米售后服务,邮去北京总部,楼主负责去,小米负责回

网友:
字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