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受电机干扰,求解

楼主(2014-04-08):
设备连接方式:计算机串口(或usb转串口)<------->电机驱动器串口<-------->音圈电机(DC300V,5A)

问题描述:在计算机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至电机驱动器,正常情况下可以控制电机动作或返回相应的字符,比如"ok"。前一段时间一直好使。
后来将设备整体搬移到另一个房间,刚开始工作也正常,后来突然不好使了,发命令总是返回无法识别指令的标示符,或者干脆没有反应。
检查发现如果把电机与驱动器断开,那么是可以通信成功的,一旦接上电机就又无法通信了。
用台式机自带的com口或者使usb转串口均不好使。
但是把台式机换成笔记本电脑就好使了,但是由于还要连接其他设备,笔记本的接口无法满足,所以还是得用台式机。测试时台式机,笔记本和电机驱动器的电源都是从同一个220V插排出来的。
后来在插排和台式机之间接了一个隔离变压器,但还是不好使。

纠结好几天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