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能调用的DLL函数,BCB却不可以,哪位编程大拿给分析

楼主(2014-04-08):
DLL里面所有的函数Delphi能够调用,BCB只能调用一部分,怎么回事!
Delphi里面的申明:
functionSetOSDPropertyRmOSD(ImageOnTop,ImageVisible : Bool):integer;stdcall;

BCB里面的声明:
……
typedef int (__stdcall*SetOSDPropertyRmOSD)(bool,bool);
……
TSetOSDPropertyRmOSD SetOSDPropertyRmOSD;
……
错误:
Build
[C++ Error] Unit1.cpp(42): E2141 Declarationsyntax error
[C++ Error] Unit1.cpp(68): E2108 Improper use oftypedef 'SetOSDPropertyRmOSD'
[C++ Error] Unit1.cpp(68): E2379 Statement missing;

网友A:
接口定义错了吧...........这么多省略号,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定义错了吧...........这么多省略号, 看不懂

接口定义应该不会有错,我之前用过DLL的编程,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5-02-26):
动态链接库是delphi写的吗,cb调用格式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