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QX4.1+TWR-K60N512串口不能用!(已解决)

楼主(2014-04-08):
如题,MQX4.0可以,4.1不行,没找到原因,估计是驱动改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交给我们MQX的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交给我们MQX的工程师。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例程, 我用了hello world没有发现串口有问题。串口的设置在user_config.h中, BSP_DEFAULT_IO_CHANNE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例程, 我用了hello world没有发现串口有问题。串口的设置在user_config.h中, BSP_DE ...

4.1里面的那几个例程我都试过了,都不行,我现在用4.02,可以了,谢谢!

网友:
恭喜你问题解决了!
感谢wangpengcheng与大家分享问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