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疑问

楼主(2014-04-08):
用单片机做红外发射,只有有限几个按键。请问单片机使用内部RC振荡器,而不外加晶振是否可以?个人刚计算了下,使用一款单片机38K载频最坏情况下也是35K~41KHz。
如果不加外振是否遥控时会有问题?

网友A:
有些特定的MCU内,有个固定频率的内部RC振荡器,比如3.58M之类的,通过内部分频可以到得38K的频率,当然,误差在于内部RC振荡器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特定的MCU内,有个固定频率的内部RC振荡器,比如3.58M之类的,通过内部分频可以到得38K的频率,当然, ...

恩,就担心内部RC的误差会造成发射接收出现问题

网友:
用RC精度和温漂是个问题!

网友B:
可以,只要接收软件给足够的偏差.38K的接收送其实在20多K到50K左右接收都没问题,不过应该是38K这个点上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要接收软件给足够的偏差.38K的接收送其实在20多K到50K左右接收都没问题,不过应该是38K这个点上效果 ...

恩,谢谢。不知偏差几K会不会遥控距离产生很多的偏差的啊

网友C:
没问题,我用stc 内部的试验过,红外接收头完全能收到,距离还可以,不过要有仪器判断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我用stc 内部的试验过,红外接收头完全能收到,距离还可以,不过要有仪器判断频率 ...

恩,谢谢。那我把接收头那边时间频率判断余量给留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就担心内部RC的误差会造成发射接收出现问题

看你的要求了,有些MCU的内振还是做得比较准的,完全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了,有些MCU的内振还是做得比较准的,完全可以用的

恩,我用的这款内振不是太精确,但全温全压最大不超过8%,应该是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不知偏差几K会不会遥控距离产生很多的偏差的啊

三个脚的红外接收头是有角度的,角度偏离,输出的波形也会产生偏差.但高/低电平时间和不变.
你所说的传输距离应该变化不大,传输距离一般跟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有关.
传输载波偏偏容易引起接收头自激,但接收头电路做好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D:
有专用来做红外遥控芯片的芯片,用普通MCU也很好做的,但如果离38K太远,估计接收距离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脚的红外接收头是有角度的,角度偏离,输出的波形也会产生偏差.但高/低电平时间和不变.
你所说的传输距 ...

恩,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来做红外遥控芯片的芯片,用普通MCU也很好做的,但如果离38K太远,估计接收距离受影响 ...

~thank you~

网友(2014-09-12):
不加也可以,但是内部rc受供电电压影响很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吧,有些专用的红外遥控单片机,用的就是内部震荡

网友:
使用内部RC震荡,就要选低温漂的,精度尽量选高一些的,但是如果对遥控距离要求不是特别远的话,接收头载波频率是支持一定频率容限的,普通内部带RC震荡的单片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