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4-04-08):
一般遥控器电池的电不能再用时,电池电压有多大啊?比如两节1.5V电池,电池的电不能再用时,这时的两节电池电压差不多是多少?

网友:
0.9-1V……

楼主:
额,谢谢。是一节1.5V电池最后跌到0.9~1V么?

网友A:
这要具体看里面使用的IC的电压,一般的IC最低电压是2V,也有1.5,1.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具体看里面使用的IC的电压,一般的IC最低电压是2V,也有1.5,1.8V的。

恩,芯片工作电压低于2V的,就是电池耗电不能工作后的电压知晓就好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具体看里面使用的IC的电压,一般的IC最低电压是2V,也有1.5,1.8V的。

主要是到0.9-1V的时候,电池都开始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到0.9-1V的时候,电池都开始漏液了……

这样啊,一节1.5V电池降到0.9V会这样的影响啊,那看来电池电压真正有作用的电压工作范围也就那零点几伏啊

网友B:
不是那个意思……到这个电压的时候,再接负载,电压会直接掉到0附近,去掉负载后,晃荡一阵子会恢复到0.9-1V的开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意思……到这个电压的时候,再接负载,电压会直接掉到0附近,去掉负载后,晃荡一阵子会恢复到0.9-1 ...

额,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C:
看遥控器用那个MCU,大多MCU截止电压在1.7V左右,但一般DATASHEET给的值是1.95V左右,而遥控器出厂会定为2.2V以下为低电压,不保证遥控器能正常工作.用过现代的MCU最低0.9V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遥控器用那个MCU,大多MCU截止电压在1.7V左右,但一般DATASHEET给的值是1.95V左右,而遥控器出厂会定为2.2V ...

网友:
1.5V干电池之前测试过,大约90%以上的电量集中在1.3V以上,之后电压掉得很厉害,一般的用电设备基本无法工作了,也就能放到遥控器这些基本不怎么耗电的电器里再用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1.5的电池,在1.2以上可以工作的,1.2以下,没有驱动能力的,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