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写得m序列不知道周期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4-04-08):
M序列的周期应该是2^n-1,我参照网上的m序列程序写了一个10阶的m序列,但是仿真了一下发现周期并不是计算的1023,测了一个大概是60.不知道为什么?附代码,求解释!

module msequ(clk,m_out,rst);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9:0] m_out;
reg [9:0] register;
assign m_out[9:0]=register[9: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1)
                        register[9:0]<=10'b1000000000;
         else
         register[9:0]<={register[0]+register[4],register[9:1]};
        end
endmodule

网友A:
修改成这样试试看if(rst==1)                         register[9:0]<=10'b1111111111;

网友:
试试楼上的方法看看

网友B: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常见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常见错误~

这个不能算错误吧,他写的是同步复位,你写的是异步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算错误吧,他写的是同步复位,你写的是异步复位。

其实我也不大懂~ 我只知道如果用if,触发列表里面一定要有。如果列表里面没有,那么就只能用冒号结构写到赋值里面,否则综合出来肯定有问题~

网友:
register[9:0]<={register[0]^register[4],register[9:1]};

网友:
一位二进制加法和异或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成这样试试看if(rst==1)                         register[9:0]

还是不行,周期是2480ns我的仿真时钟周期是40ns,所以m序列的周期是2480/40=62个时钟周期。下面是仿真图~~

网友A:
你按照这张图上的电路修改一下代码测试一下周期是多少,这个是9位,这个图肯定没有问题,复位的时候都置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这张图上的电路修改一下代码测试一下周期是多少,这个是9位,这个图肯定没有问题,复位的时候都置一 ...

经过测试,你给我的这个图示正确的,周期是20440/40=511=2^9-1。

我之前的反馈弄错了,看本原多项式的时候顺序反了,导致了错误,正确的程序应该是:
module msequ(clk,m_out,rst);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9:0] m_out;
reg [9:0] register;
assign m_out[9:0]=register[9: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1)
                        register[9:0]<=10'b1111111111;
         else
         register[9:0]<={register[7]^register[0],register[9:1]};
        end
endmodule

经过实测,周期也正确了,是1023。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你给我的这个图示正确的,周期是20440/40=511=2^9-1。

我之前的反馈弄错了,看本原多项式的时 ...

LZ 做的是高斯白噪声?网上很多方法都是用映射的方法将均匀分布转化为高斯分布,请问为什么可以这样转换?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大懂~ 我只知道如果用if,触发列表里面一定要有。如果列表里面没有,那么就只能用冒号 ...

你是来搞笑的吧?故意误导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做的是高斯白噪声?网上很多方法都是用映射的方法将均匀分布转化为高斯分布,请问为什么可以这样转换 ...

我使用Matlab产生白噪声存到ROM中,用M序列产生地址去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常见错误~

这是systemverilog支持的,好像新版的verilog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