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直接输出PWM给mos管供电可以导通mos管么

楼主(2014-04-08):
搭建了德国MK电调的驱动电路,使用STM32芯片产生PWM直接驱动mos管,能够成功导通mos管么?

网友A:
可以。我一直这么用的。不过要考虑PP输出只能到3.3V,如果电压高过3.3的话OD输出加上拉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一直这么用的。不过要考虑PP输出只能到3.3V,如果电压高过3.3的话OD输出加上拉效果不好。 ...

我现在无法启动电机,就是担心是不是就是STM32输出PWM只有3.3V,可能达不到下臂NMOS管的阈值电压。因为数据手册给出阈值电压为2——4V,所以担心会不会可能3.3V的PWM无法成功驱动NMOS啊?

你这样用一直都好使么?没有存在不能导通MOS的情况么??

如果万一阈值电压大于3.3V,会不会由于PWM<阈值电压而导致电机不启动呢??

网友:
呃~其实我不玩马达的,我只是别的电路里面有驱动小功率mos管,我那N管1.xV就全开了。阈值高的话可以考虑OD输出加上拉,不过这种方式根据我的经验上升沿不够陡。而且stm32的timer OD输出有bug,有时候会没输出,这个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B:
可以的   stm32能够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stm32能够做到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