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wifi连上,打开浏览器,浏览器会自动跳到小区的网页什...

楼主(2014-04-08):
发现很多小区或者公共场所 连上之后自动会上他的主页   这是什么原理,需要特殊的路由器?

网友:
连接CMCC也是,会弹出登陆框,要求输入账号密码

网友A:
这个路由器软件就可以设定呀

网友:
抓到HTTP包就返回指定页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路由器的功能

网友:
路由有关系,还是被跟踪了 哈哈

网友:
也有可能是私人架设的WIFI,登录界面一般会有帐号提示,充值或购买之类的

网友B:
那是portal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器软件就可以设定呀

那应该是需要带那种功能的路由器吧

网友C:
别听楼上瞎说,跑op的路由,利用好iptables,自己写个脚本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portal认证。

portal认证学习了,
但是如果是没有需要认证 比如一连上  浏览器进入他的静态网页 介绍的是他的服务    我在图书馆碰到过   这个不需要认证,貌似是重定向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听楼上瞎说,跑op的路由,利用好iptables,自己写个脚本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

兄弟的博客比较有意思  ,你说的那个有相关资料么     今天对那个比较好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的博客比较有意思  ,你说的那个有相关资料么     今天对那个比较好奇 ...

搜索iptables和shell脚本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iptables和shell脚本就行了啊

楼主的博客蛮好玩的    请问那个服务器用的apache+php+mysql?   博客用的什么   都自己写的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iptables和shell脚本就行了啊

推荐下兄弟   可以让连上你wifi路由器的人  打开浏览器的时候让其先重定向你的路由器的博客去

网友:
投诉宽带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博客蛮好玩的    请问那个服务器用的apache+php+mysql?   博客用的什么   都自己写的代码么? ...

lighttpd,emlog,大件用现成,个别网页才是自己写。
我两个路由,其中一个做了链接的,你可以用81端口打开试下。
你通过外网81端口可以看看文字(接入网络的路由会转发到内网免费WiFi的80端口),蹭网那批家伙是可以看到加载了css的完整网页的(因博客程序设置了内网域名)。
目前我还在摸索相关技术,自己写的portal还没完成。

网友:
portal 中可以设置免认证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