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69搭的LC振荡起震不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4-08):
电路如图:

网友A:
反馈电阻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阻太小了

是不是那个8.2K,用大的也不行.

楼主:
这个有点看不懂,能解释下吗?

网友A:
建议LZ看看用4069  当放大器使用   还有施密特触发器用的相关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看看用4069  当放大器使用   还有施密特触发器用的相关文档

这个我试了一下,仿真的时候正弦波的幅值不断增加

网友A:
4069 直接使用自身的延迟特性,两个非门串联成一个正反馈网络,这个可以起振的,以前我实际试过,不过我用protues仿真不出来

这个图里面的基本就是靠上面说的环形振荡器,一个正反馈环路时R3R4,另一个是R1R2以及隔直流电容构成的选频正反馈通路,并联谐振电路在谐振点上,等效电阻无限大,使得只在谐振点附近才能形成正反馈,R3R4的作用我也不是很理解,等圣手大湿来解答吧

网友:
振荡需要两个条件:正反馈,Av>1。
你的电路增益不够所以振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9 直接使用自身的延迟特性,两个非门串联成一个正反馈网络,这个可以起振的,以前我实际试过,不过我用p ...

R3R4的作用是负反馈,将电压钳在VC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