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如何读取直流电机的控制脉冲,36v的。

楼主(2014-04-08):
5v单片机如何读取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脉冲?直流电机的两根线的电压信号时36v的,如何直接读取这个36v的脉冲信号,希望对其计数算转速。

网友: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这样貌似不行啊!

楼主:
我那个情况是,要去检测的36v的直流脉冲哦,就是直接去取直流电机上的两根输入线测量他们。

网友:
光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貌似不行啊!

我感觉2楼的方法可行,当然如果低电平比0。7V更低点就好了,不知道你说的不行,是从哪里考虑的?

网友:
读直流电机上的脉冲?你得看看那脉冲长啥样。
当你看到后,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更不用说还得通过这些脉冲计算转速了,都是瞎扯。

网友:
看过STC12C2052也有这资 料,前提是机电脉冲信号低电平是不是真的是零 ?

网友:
你要是想通过脉冲来得到转速的话只要知道脉冲的实时频率就行了吧。
关于这么测嘛...先用示波器看看这个波形长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