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fifo,原理都懂了,看不懂程序

楼主(2014-04-08):
初学fifo,原理大体明白了,但是看很多相关程序,还是看不透彻,请问目前该怎么做

网友A:
看数据结构 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结构 这本书

是谁写的啊?

网友:
fifo = first in first out,只是一个缓冲区(可以是fifo芯片,也可以是ram中开辟的一段buffer),其读取规律是先存入,先取出。just so so

网友:
严蔚敏的,考研那会用的是 大话数据结构 ,觉得讲的比严蔚敏的好太多了,不过也有很多人喷。

网友:
我简单的程序都这么用应该很好理解。有BUG的,我程序简单当然是不会出问题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cBuff[MaxSize];
  unsigned char in,out,count;
}queue1;

void InitQueue(queue1 *pQ)
{
    pQ->in  = 0;
    pQ->out = 0;
    pQ->count = 0;
}

unsigned char InQueue1(queue1 *pQ,unsigned char cInData)
{
  GIE = 0;/* disable interrupts */
  if (pQ->count == MaxSize)
  {
    GIE = 1;/* enable interrupts */
    return 0;
  }
  pQ->cBuff[pQ->in++] = cInData;
  pQ->in %= MaxSize;
  pQ->count++;
  GIE = 1;/* enable interrupts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OutQueue1(queue1 *pQ)
{
  unsigned char ret;
  GIE = 0;/* disable interrupts */
  if (pQ->count==0)
  {
    GIE = 1;/* enable interrupts */
    return(0xff);
  }
  pQ->count--;
  ret = pQ->cBuff[pQ->out];
  pQ->out++;
  pQ->out %= MaxSize;
  GIE = 1;/* enable interrupts */
  return(ret);
}
当然我也没有其他的用法,我的都是小项目

网友:
上面吃下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