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结构体的理解:从STM32的库函数到51

楼主(2014-04-08):
1.对STM32的库函数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前一直都是51,还有AVR,别的没接触过,AVR上都没用用到结构体
所以以前用C语言都是很简单的,直到32上,涉及到了结构体,看了很多遍,理解的都不是很透彻,所以今天写了这个代码,很简单
通过结构体初始化51单片机的定时器1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0x7f 程序可用
2.从初始化51串口的角度看,这个程序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刚从51转到STM32的应该有帮助吧//STM32中的结构体基本是这么用的
3.程序写的不好,很简单,主要是理解结构体,我感觉他很复杂,用STM32的库感觉吃力
4.STM32中为什么用结构体的原因在这里没有说:主要是结构体方便后续扩充变量,因为函数指向的是结构体的首地址。而不是增加传递函数的个数
5.欢迎大神指导,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1. #include <reg52.h>

  2.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3.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4. /****************************
  5. 一。把我们要初始化的变量比作是车
  6. 把变量的值比作是货物
  7. 使用结构体就是为了把货物装入车中。
  8. 1.定义了一个结构体Com ,注意结构体属于用户自定义的变量类型     //准备好车
  9. 2.为了把货整齐的装入车中,定义了一个Com类型的结构体uart             //准备好货
  10. 3.Com就是车,uart其实是货物,到这应该明白点了
  11. 4.最后一步把货物装到车中                                                                                     //把货物装到车中
  12. 通过函数void Com_Value(Com* msg)实现
  13. 二。关于结构体的基础知识
  14. 1.结构体可以是不同种变量的组合
  15. 2.①可以通过结构体变量名字.成员名  引用成员变量
  16.   ②可以通过结构体指针—>成员变量    引用成员变量

******************************/
/*
author:zhanglei
time:2014-4-8 21:38:50
explain: 定义名字是Com的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u8 scon;
   u8 pcon;
   /*
   1.结构体变量列表
   2.变量可以是不同的类型
   */
   u8 ren;
   u8 tmod;
   u8 th;
   u8 tl;
   u8 tr;

} Com;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for(;i>0;i--)
        {
          for(j=0;j<200;j++);
        }

}
/*
函数名:Com_Value
注意:在入口参数中,定义了Com结构体指针 msg
*/

void Com_Value(Com* msg)
{
   SCON=msg->scon;                //串口方式1
   PCON=msg->pcon;                     //SMOD=0
   REN=msg->ren;                     //允许接收
   TMOD=msg->tmod;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msg->th;                //11.0592M 9600波特率
   TL1=msg->tl;
   TR1=msg->tr;                  //启动定时器

}
/*
function:初始化串口
定义Com类型的结构体uart
并初始化结构体内的变量

*/

void Com_Init(void)
{

    Com uart;
    uart.scon=0x40;                //串口方式1
    uart.pcon=0;                     //SMOD=0
    uart.ren=1;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uart.tmod=0x20;
    uart.th=0xfd;                //11.0592M 9600波特率
    uart.tl=0xfd;
    uart.tr=1;                  //启动定时器
        Com_Value(&uart);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main(void)
{

        Com_Init();//初始化串口
        while(1)
        {

          SBUF=0x7f;
      while(TI==0);
      TI=0;
          delayms(100);

        }

}

网友A:
答对了,用上了结构体,说明C进了一步,再把结构体无限套下去,结构体套自己,父套子,子套孙;再搞搞函数指针,满屏指针飞,满屏结构体指针指来指去!说明你已经非人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对了,用上了结构体,说明C进了一步,再把结构体无限套下去,结构体套自己,父套子,子套孙;再搞搞函数 ...

嘿嘿 ,我就是个刚入门的硬件工程师  学习学习

网友B:
unsigned char read_key_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 key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按键仍按下,状态转换到计时1
                key_time = 0;                                // 清另按键时间计数器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key_return = 1;                        // 输出"1"
                        }
                        else if (++key_time >= 20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嘿嘿,按也试试代码是怎么弄进去的

网友:
靠,爽极了

网友C:
指针,队列,表,树,内存管理。。。

网友D:
对于代码空间小的单片机还是老实用直接寄存器操作吧,免得代码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代码空间小的单片机还是老实用直接寄存器操作吧,免得代码空间不足.

恩恩 主要是有51基础的用来研究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队列,表,树,内存管理。。。

状态机  ucos2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说过还不会用,现在正从结构体入手,进一步学习 ,求指导!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感觉很吃力

网友E:
STM32的结构体意味其实更加深远,不仅仅是把东西塞到结构体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的结构体意味其实更加深远,不仅仅是把东西塞到结构体里面了。

就像正点原子刘军在书中说的,结构体的有点不只是容易扩充变量,优点还有很多啊   我感觉结构体深不可测啊

网友:
指针是个好东西

网友F:
不错,看看Linux的内核,各种的链表,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看看Linux的内核,各种的链表,枚举

哦 ,好的,1.linux跟我写的这些都是相通的吗?
               2.openwrt   你听过吗 我不知道它能干什么或者说我还不了解服务器能干什么?对于单片机来说

网友G:
谁说内存小就不能用结构体了?
又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调到内存里面去,反正配置信息写到最后只有const才是有意义的,为啥要写到内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谁说内存小就不能用结构体了?
又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调到内存里面去,反正配置信息写到最后只有const才是有 ...

就是,只占用了代码空间。

楼主(2014-11-03):
引用 网友B:
嘿嘿,按也试试代码是怎么弄进去的

状态机啊,厉害啊

网友B:
哈哈,是拷贝的论坛上的,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用过这段代码,不过我用的,也差不多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拷贝的论坛上的,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用过这段代码,不过我用的,也差不多是类似的 ...

对于状态机与ucos2 如何结合使用,你能讲讲吗?   用代码功能是不是感觉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状态机与ucos2 如何结合使用,你能讲讲吗?   用代码功能是不是感觉高大上了 ...

UCOS没用过,目前都是小东西,全部是裸奔的了
代码功能很好,漂亮,清晰,易读

网友H:
楼主分析很到位,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析很到位,赞一个

谢谢,我觉得给51转型stm32的人看最适合了

网友I:
楼主写的结构体很通俗易懂,确实是51升级STM32必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写的结构体很通俗易懂,确实是51升级STM32必走的

网友J:
写得非常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写得非常好,谢谢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
楼主的学习方法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学习方法值得借鉴

搞软件的就喜欢封装,封装库 API

网友:
再用上联合体,枚举等,代码封封装性更进一步了。
在飞上指针,函数指针,结构体指针,就更爽了
再来队列,树,栈,链表。我觉得还是看高端的源码好。比如接近51的,Zstack, ucos2等, 学习很多的。

个人觉得,小RAM的还是直接操作好。 大的RAM,随便上,封装越好,层次分明,看的也明白

网友L:
对像我这种刚从51转STM32的人   相当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像我这种刚从51转STM32的人   相当有用

谢谢,是啊,我当时转的时候也很纠结,什么都不懂,如果当时我能看到这些,应该也会好很多,至少脉络清晰了

网友(2015-01-07):
LZ 看了对结构体了解了不少  收下了

网友M(2015-08-30):
收获良多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收获良多  非常感谢

谢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stm32配合了每个外设的连续寄存器地址,库函数中的结构体用得很巧妙。
楼主加油,,,

网友N:
楼主这种比喻很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种比喻很好懂

之前遇到过一个大师,把模电讲的深入浅出,让我收益匪浅

网友:
感觉楼主的举得例子没有我理解的好,可能每个人理解不同吧,呵呵...

网友O:
一直害怕指针和结构体之类的我,不知下面的理解对不对?
用了typedef之后,Com就是个定义的结构体类型名,而不是结构体变量名吧?后边的uart才是声明的 Com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直害怕指针和结构体之类的我,不知下面的理解对不对?
用了typedef之后,Com就是个定义的结构体类型名, ...

对的,结构体是C语言中,用户自定义的变量类型。Com就是自定义的结构体类型   uart是声明的结构体变量,通过"."或“->”访问的是结构体变量的成员

网友P:
磊磊牛逼,我才刚接触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P:
磊磊牛逼,我才刚接触STM32。

long time no  see  51搞懂了,32不是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之前遇到过一个大师,把模电讲的深入浅出,让我收益匪浅

什么大师,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大师,哪个?

有一次参加培训遇到的一个老师,石家庄铁道大学电子系的吴秋瑞教授 讲东西深入浅出,受益匪浅

网友(2018-03-15):
楼主威武,本人正在从51转STM32,正在看HAL库。

网友(2018-04-20):
结构体很难理解,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不错。
但是提醒楼主一点,结构体也好、直接寄存器操作也好,这些都只是工具而已,单纯的炫技不见得能带来多大的收益,有时工具掌握不好反而会带来额外的麻烦,适度就好。
另外,代码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功能、稳定运行,而不是代码多炫目,特别是在一些功能比较简单的系统上。
一点拙见。

网友Q(2018-07-31):
楼主你好,void Com_Value(Com* msg)这个函数是如何调用的,调用时void Com_Value(?)问号里写什么?请解答一下好吗?我在用,老说我的类型不对。找到问题了,基础不扎实呀,void Com_Value(&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void Com_Value(Com* msg)这个函数是如何调用的,调用时void Com_Value(?)问号里写什么?请解答 ...

函数注释那写着呢    Com类型的结构体指针 msg
/*
函数名:Com_Value
注意:在入口参数中,定义了Com结构体指针 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