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FTM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09):
使用FTM0输入捕获脉宽(对精度要求很高),原本是将FTM0的输入捕获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现在由于其他功能原因要降低一个优先级,因此有以下疑问想请教FSL:

在输入捕获时,读取CnV的值,假设在进入捕获中断后,在读取CnV的值之前,该中断被其他中断抢断,那么回头再读这个值时,这个值是保持原本中断时的值,还是保持和CNT同步?
换句话说,就是在读取CnV的值之前,CnV会不会改变?

PS:我太懒了,自己没做测试,先跟FSL确认一下

网友A:
从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的“26.4.4 Input Capture mode”第一段话看,我觉得这个CnV中存的值是捕捉到边沿触发瞬间FTM counter的值,那么就不会继续跟着counter变。

否则从边沿发生到CHnF标志置1、再到进入中断这些都需要时间,将会导致CnV值存储的是读取CnV寄存器时FTM counter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的“26.4.4 Input Capture mode”第一段话看,我觉得这个CnV中存的值是捕捉到边 ...

tks,有你们我可以偷很多懒

网友A:
引用 楼主:
tks,有你们我可以偷很多懒

你这种情况我没有测试过,所以最好验证一下噢
之前是帮客户调过FTM的Dual Edge Capture mode捕捉模式,当时就是这个CnV之后再次捕捉到的瞬间后才会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没有测试过,所以最好验证一下噢
之前是帮客户调过FTM的Dual Edge Capture mode ...

刚在DEBUG硬件仿真看了一下,CnV的值竟然是与CNT的值是同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DEBUG硬件仿真看了一下,CnV的值竟然是与CNT的值是同步的。

和时间有关的几个模块(比如FTM\PIT\LPTMR等)一般都有仿真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的FTM需要看一下26.4.24 Debug mode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