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有关视觉导航...

楼主(2014-04-09):
想用FPGA(型号:EP4CE30F23C6)做机器人视觉导航模块,算法已经研究好了。
硬件方面除了FPGA和两个SDRAM。
请高手指教,出出主意。

网友A:
完全不懂
你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懂
你想干什么

用FPGA做一个模块,处理来自摄像头的图像,得到路线给机器人导航。

网友B:
复杂算法,DSP更靠谱。

网友:
感觉很有意思,支持楼主做好。你的算法主要涉及到什么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算法,DSP更靠谱。

为什么这么说啊?
FPGA乒乓操作很快啊,而且运算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啊?
FPGA乒乓操作很快啊,而且运算能力很强。

纯硬件语言描述复杂算法会比较困难,用FPGA对视频进行初步处理,比如说数据流缓存,图像滤波等,剩下的识别算法交给dsp,这算是比较主流的做法吧。

网友: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案,算法在matlab上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啊?
FPGA乒乓操作很快啊,而且运算能力很强。

实现的时候能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的时候能累死

没这么夸张吧,别人好像已经做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这么夸张吧,别人好像已经做过了。

楼主你的头像是你家的狗狗吗?~~ 可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这么夸张吧,别人好像已经做过了。

肯定比C语言实现难多了啊,别人实现并不代表容易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比C语言实现难多了啊,别人实现并不代表容易是不

是啊,比C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头像是你家的狗狗吗?~~ 可爱啊

不是哦

网友E:
现在通用Cortex-X的处理器,双核1.5G,硬件浮点,还有GPU,在工控领域也算普及标配了。在算法运行层面比,到底和DSP和FPGA有什么差距呢?  DSP的代码我也接触过,通用型不是很强,算法修改幅度很大,FPGA 就更不要说了。我用单核1GHZ的ARM运行机器视觉surf模式搜索算法,200MS/帧左右,如果采用双核1.5G十几帧每秒也可以了,更工控机也差不多了。说实话我也想做楼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通用Cortex-X的处理器,双核1.5G,硬件浮点,还有GPU,在工控领域也算普及标配了。在算法运行层面比,到 ...

按您的意思,用FPGA,速度跟不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意思,用FPGA,速度跟不上...

我的意思FPGA,对算法编写有难度,后期的算法升级和硬件升级比较困难,速度的化DSP和FPGA应该更快,我个人倾向于跨平台可以使用,利于升级和维护...速度开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FPGA,对算法编写有难度,后期的算法升级和硬件升级比较困难,速度的化DSP和FPGA应该更快,我个 ...

有道理,用FPGA写算法确实困难,升级也很困难。跨平台,真的不好跨啊!
双核1.5G,处理速度应该很快了,DSP和FPGA比它还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用FPGA写算法确实困难,升级也很困难。跨平台,真的不好跨啊!
双核1.5G,处理速度应该很快了,D ...

没有实际测过,不好说,高端DSP的化,是比较快的....参考TI达芬奇系列 ARM+DSP双核构架处理器... 专门应用高端机器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实际测过,不好说,高端DSP的化,是比较快的....参考TI达芬奇系列 ARM+DSP双核构架处理器... 专门应 ...

好的,不过目前想用FPGA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