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控温模块开源活动,大家有没有兴趣

楼主(2014-04-09):
以前做过:一路pt100温度的采集,单片机采集,串口转光纤通信,上位机显示。
跟目前有的产品:基于wifi的多路温度采集,有差距。不过wifi还是串口光纤,各有好处。

现在想进行完善:增加温度采样数,增加隔离的数字输出输入点,增加发送接收模块,变成测温控温模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测温功能:下位机采集N路温度,如果温度超过保护值的话,对应N路的继电器动作进行保护;下位机通过串口光纤与上位机通讯;
上位机监视温度,传送温度保护值,也可直接控制下位机继电器动作。
控温功能:上位机还可扩展加pid控制,变温度采集成温度控制(下位机当然也可增加pid控制)。

-----------------
计划:现在~2014年4月30号,讨论需求和草案,听取大家意见,发布需求和设计草稿。

网友:
对于你这个我表示顶。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这个单片机AD多少位的,分辨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用PT100 ?高端的测温啊,同时做个低端的温控器是不是市场更大

网友:
这个很有兴趣哟,望能成行.

网友:
这个可以有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AD多少位的,分辨率,能达到多少

10位adc,手册上传了。分辨率大概0.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T100 ?高端的测温啊,同时做个低端的温控器是不是市场更大

考虑到pt100的应用广泛。
18b20用过,其他的温度传感器没接触过。
温控器看过用plc做的,其他的没接触过。
市场没接触,我们这个开源定位成一个抛砖引玉的方案.做成功了,大家可以剪裁成自己想要的。

网友:
正在做这个。,向楼主学习

网友C:
我能说TI的ADS1246\7\8就是为测温而生的么。24位精度。最高4路差分输入或7路单端输入,自带两路恒流源,自带温度传感器(精度不高),自带可编程放大器最高128倍........

网友:
支持,最近正好闲,强烈参与!

网友:
可惜是51.只能表示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TI的ADS1246\7\8就是为测温而生的么。24位精度。最高4路差分输入或7路单端输入,自带两路恒流源,自 ...

这个确认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认牛。学习了。

一块芯片解决所有问题。方便快捷,我毕业设计就是用的这款

网友D:
我都是下位机做PID的,控制2个高温炉一个低温炉,模拟采集4个通道,高温炉范围0~950度,低温炉0~300度,控温精度+-1度

网友E:
我只对PID自整感兴趣。。。。。。

网友:
再现c8051;对这个片子好有感情啊,好多年头了;

网友:
报个名字先

网友:
看到了PID,进来报个名。

网友B:
带PID  是不是用stm32 更好一些

网友:
很有兴趣

网友:
测温控温,不错!有兴趣

网友:
表示前排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下位机做PID的,控制2个高温炉一个低温炉,模拟采集4个通道,高温炉范围0~950度,低温炉0~300度,控 ...

没在下位机做过pid控制,不知道算法对单片机有没有要求?
你用的单片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PID  是不是用stm32 更好一些

没用过stm32,可以尝试一下,现在是讨论阶段,单片机不一定用8051。
不知道自带的pid库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对PID自整感兴趣。。。。。。

远期想法是:上位机自整定,然后参数传给下位机。
因为没用过下位机自整定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在下位机做过pid控制,不知道算法对单片机有没有要求?
你用的单片机是? ...

M32 之前也用过52做单路PID

网友F:
建议换STM32F103,64pin的任何一个……STM32F103R8或RB就不错,用量大,不到10块钱一片
理由:
1-资源充足(Flash和RAM、外设数量、速度都甩51一条街),怎么玩都可以,后面的扩展性强
2-AD和DA都是12位的,虽然精度比不上C8051,但是在这里足够用了
3-仿真、调试环境比51友好多了,而且30块前的J-Link一个就通吃,不像C8051还要配100块以上的EC调试器,还只能用在自己家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换STM32F103,64pin的任何一个……STM32F103R8或RB就不错,用量大,不到10块钱一片
理由:
1-资源充足 ...

好的。已经购买一块开发板。

网友(2014-06-16):
liuerbin   这个活动还进行吗 想整一个当测温工具用

网友:
我也要学,支持楼主。

网友G:
顶楼主,不知是否还在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不知是否还在进行

这几个月手头有N个头疼的项目在调试,找原因等。
不过这个活动肯定会进行的。

楼主:
前期未按计划进行,因为其他事情耽搁了。
草案按这个思路进行:
核心板=电池供电+stm32F103+adsxxxx+串口光纤通信
功能板1=2路前置放大+4档放大倍数切换
功能板2=6路温度采样+若干输入输出端口。
最近其他事情依旧棘手,这个计划的时间不能给的详细,否则又会食言了。
----
暂定核心板在7月份打样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