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支持多个网口的处理器(已解决)

楼主(2014-04-09):
我们做电力监控的一款产品,要求支持4个100M的以太网借口。看了TI的AM335系列的芯片,最多有两个以太网接口。想请教一下飞思卡尔的FAE,你们那边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为啥不用intel ATOM呢,随便扩,要几个以太网都行,再说不能用交换机或者hub吗 用vlan,非要物理端口?

网友:
如果是2层,加个交换芯片就行了
特殊点还是加个交换芯片,但是需要自己设置一下VLAN,实现端口隔离

网友:
楼主  哪个公司的呢?

网友:
BCM、 IP+,marvell都有这种工业级的方案  arm9+4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intel ATOM呢,随便扩,要几个以太网都行,再说不能用交换机或者hub吗 用vlan,非要物理端口? ...

Atom功耗大不大?

网友:
10w 多网口到20w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可以看一下飞思卡尔官网MPC8x系列产品,支持4个以太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可以看一下飞思卡尔官网MPC8x系列产品,支持4个以太网的。

多谢指点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6819-1-1.html

楼主:
找到一个飞思卡尔的选型表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