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nios系统读缓存器的数据?

楼主(2014-04-09):
        使用了FIFO缓存了AD转换器采集的数据,但怎样用nios系统读缓存器的数据?先谢谢了。。。。

网友:
只用过microblaze,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用存储器控制IP 去读FIFO不就可以了吗,可能在接口上要自己改点东西

网友A:
将FIFO接口转换成Avalon接口,挂到nios上就可以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FIFO接口转换成Avalon接口,挂到nios上就可以读了

怎样将FIFO接口转换成Avalon接口?这方面资料有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