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3x 4x手册中sLCD模块寄存器理解不了(已解决)

楼主(2014-04-09):
版主及使用过slcd模块的朋友,请问我这样理解对不:
1、VSUPPLY: 0 表示VLL3电压由内部VDD提供;1 表示VLL3电压由外部提供或VLL由内部VIREG(VIREG是什么?),这个寄存器如何配置由硬件连接来决定的是吧?譬如VLL3引脚连接VDD了就置1,悬空则复零?
2、SOURCE寄存器中ALTERNATE CLOCK是什么时钟,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貌似KL46手册中找不到

网友:
VIREG指的是可调的一个电压,使用这个供电方式的时候相当于是接了电位器,可以调节显示的对比度,范围是1-15,。我用着比较好,不知道还有谁用过这种供电方式

网友:
使用VIREG必须使用电荷泵,并且使能RVEN位。据说这样比使用电阻网络更省电。

网友:
你好,楼主!
你的第一个问题好像是有关LCD驱动的问题,建议可以用百度或谷歌搜一下吧,这样解释会更清晰。
回到主题,使用LCD模块你其实只需知道寄存器操作的步骤,其他问题交给MCU就好啊。
关于SLCD的使用,请参考以下两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800-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803-1-1.html

网友A: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KL33的SLCD模块,主要对里面的VCAP1,VCAP2,和VLL1,VLL2,VLL3的引脚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一直没有开始画板。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连接这几个引脚的。是直接接0.1uF的电容?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KL33的SLCD模块,主要对里面的VCAP1,VCAP2,和VLL1,VLL2,VLL3的引脚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 ...

你可以参考下官方DEMO板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