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PCM2706 to IIS的线路,不需要内部DAC,请教----VCCL、VCCL...

楼主(2014-04-09):
亲们,我在做一个PCM2706 to IIS的线路,不需要内部DAC,请教VCCL、VCCR是否可以悬空、是否可以接地?3Q~~~

网友A:
从PCM2706 的官方资料可知VCCL、VCCR只是输出放大器的模拟电源。本人做一个PCM2706 to IIS的线路,VCCL、VCCR悬空,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CM2706 的官方资料可知VCCL、VCCR只是输出放大器的模拟电源。本人做一个PCM2706 to IIS的线路,VCCL、VC ...

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2014-10-17):
也可以接上,反正模拟输出的 也是空着 不影响I2S输出

网友:
完全可以的